naza lite GPS故障求解

楼主(2013-09-20):
naza lite 用gps飞了3个
电池
后,第四个电池发现绿灯不闪了,gps模式和姿态模式一样只闪黄灯了。
重新插了gps插头无改善,接电脑查看
遥控器
三段开关正常。
是不是GPS模块坏了?

网友A:
换个地方试试

网友B:
一切皆有可能,李宁说的!!

网友C:
灯是不是好的?先怀疑这个

楼主:
自检的时候闪过绿灯。

网友D:
感觉是GPS信号问题

网友E:
最好有osd 可以看数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