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天7改手后 不知天线上法 ?

楼主(2013-09-20):
急急急  天7改手后 天线上不好 不知天线上法?高手请教教

楼主:
天7改手后 天线没法固定 高手请教教

网友:
改左右手 怎么和天线有关系

网友A:
上图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片啊

天线没法固定

网友A:
前后盖合起来后,天线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盖合起来后,天线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

装不进去 有个塑料园的套上去 前后盖合不起  那个园套不知装那里 园套不上  天线就是松的    是天线等前后盖合起后 直接插进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装不进去 有个塑料园的套上去 前后盖合不起  那个园套不知装那里 园套不上  天线就是松的    是天线等前后 ...

是天线等前后盖合起后 直接插进去?

楼主:
上好了 塑料园的套是套在外壳上的  谢谢好心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