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难道没人用3gx 4.0配215舵机抖舵的么?

楼主(2013-09-20):
前些日子升级到4.0后  发现通电对频后  斜盘舵机每隔几秒就会一齐跳动几下!

各位呢?215配3gx  4.0

网友:
我上次已经发帖提问过了~~~得到的答案是正常!

楼主:
抖舵,你现在正常飞?

网友:
我的用卫星抖舵,用普通接收不抖,但舵机一顿一顿的,怀疑115供电不足,换成933一切正常了。

网友:
我的偶尔也抖一下,但是悬停的时候还是非常稳的。。

楼主:
3.1的版本就没这个问题     4.0就抖!不敢用啊~

网友:
舵机电位器问题,返厂吧!

网友A:
我的3GX4.0+原装430舵机也是这个现象,通电后静置,过10几秒十字盘就会动一下。450L总共飞了16个电了,没觉得在空中有什么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3GX4.0+原装430舵机也是这个现象,通电后静置,过10几秒十字盘就会动一下。450L总共飞了16个电了,没觉 ...

哈哈  原厂舵机  也这样啊!

网友B:
LZ
3gx v4.0縮小了舵機死區,增加操作手感,因此斜盤舵機十幾秒會同步抖動,是正常情況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3gx v4.0縮小了舵機死區,增加操作手感,因此斜盤舵機十幾秒會同步抖動,是正常情況

你这个解释应该是来自官方吧?我说说实际使用中的情况,我插上电放在桌子上观察了很多次,是那种很有规律的抖动,而且是三个舵机每隔10几秒协调一致的动一下,这个肯定不是舵机的问题,应该来自于3GX的某种指令动作。过去看到过舵机故障抖舵的现象,不是这个样子,而且真没见过3个舵机一起抖的。为了这个,我试过在空中正倒飞各悬停一个电,6分钟静风环境,没有感觉到这种抖动,因为如果出现静置时看到的这种十字盘抖动应该是很吓人的,悬停的飞机应该每隔10几秒突然出现一个明显的跳动,实际上并没有

网友:
我的550和450L在通电静止情况下都会出现这种规律性跳舵现象,但在飞行中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任何影响,看了楼上的解释后,看来这是正常现象,可能是3GX的一个检测指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3GX4.0+原装430舵机也是这个现象,通电后静置,过10几秒十字盘就会动一下。450L总共飞了16个电了,没觉 ...

我的450L也一样,开始挺担心的 但飞行无异常

网友:
我的也是4.0   配115舵机,没出现同上下抖动,但是我把油给到最大,升降舵机会一直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