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机身蚊式轰炸机深圳首飞成功

楼主(2013-09-20):
这架售价2XX大元的玻璃钢蚊式轰炸机,算是冷门机型吧,来历不明没有任何安装说明,在深圳就炸了3架,听说有人在台湾经历第一次小炸后第二次终于试飞成功。这架已经是我购入的第二架了,第一架也不幸炸机。这架飞机做工还是不错,玻璃钢机身做静态也是很好的。在总结了第一次的经验教训后,第二次装机十分精心,首先用直升机的螺距尺量度电机下拉角,确保两边误差在0.1度以内,飞机机头部位和两个点击吊舱处共加了400克的配重,才把理论重心点找准。不容置疑这架飞机的设计是有问题的,和蚊式轰炸机真机或者飞翼的蚊式轰炸机对比,可以看出机头明显断了一大截,导致机头很轻,如果不是400多克的配重机头根本压不住,但在增加400多克的重量后翼载荷又会增大,会使飞机的低速性能大打折扣。为了第二次试飞做足了充分准备,在今天上午深圳众多模友的陪伴和见证下,这架飞机在深圳逢飞必炸的魔咒终于被打破了。谢谢台湾刘机长给我提供了台湾模友电机下拉要超过3度的数据,也感谢深圳F1飞场模友的鼓励支持

楼主:
飞机飞行配两组3S 2200电池,独立供电,起飞重量2.3公斤。今天共飞行了6个起落,前4次降落不是很稳,因为速度没有控制好,第五次开始慢慢掌握了,用较快的速度降落,接近完美降落了。待台湾刘机长视频上传好后再补上视频

网友:
祝贺!期待视频!

网友:
掌声、掌声、、掌声、、、掌声、、、、

网友:
挺好看的
坐等视频

网友:
上个视频看看呗

网友A:
这飞机是设计开发失败却居然去开模所以做出来的失败品,买回来少不了大量的折腾

网友:
倒还是很漂亮的!祝贺楼主试飞成功!

网友:
留个几号,改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是设计开发失败却居然去开模所以做出来的失败品,买回来少不了大量的折腾

这种不认真的开发者是活该他亏钱的,不过听说最后苦了工厂,投资者跑路了,工厂积压多年最后一整批以4位数字卖掉的。要做像真模型居然不按真机比例来,机头和发动机吊舱部分整整比真机的比例少了1/4,头不轻才怪,好在总算成功飞起来了,要不一直放在那里还真觉得它占地方,今天是抱着必炸的心态去的,炸了正好给我新定的飞翼A10让位置

网友:
我是把A10退役后给蚊子留位置哦。

网友B:
恭喜楼主把他飞起来了。不过下拉角确实看着太大了。尽量把电机再往前移动阿。

网友B:
用400克配重,真不如再换更重的电机。

网友:
視頻,別逼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00克配重,真不如再换更重的电机。

其实我有两个更重更大力的电机,朗宇X2814,单个拉力有2KG,经过考虑后我还是宁愿再花钱买更小的电机。虽然加了400克配重,飞机目前推重比大约是0.8:1,这已经远超真机了,像轰炸机这种机型真机也就是0.3左右的推重比,拉力太大姿态反而不像真了,就是要的它那种笨笨的慢慢悠悠的样子,虽然飞的慢一些但不会吃力,而且姿态非常像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把他飞起来了。不过下拉角确实看着太大了。尽量把电机再往前移动阿。

下拉角看起来是很大,但飞起来一点都不大,这是设计者的问题,如果吊舱横截面有角度的话看起来就不会这样了。其实这个下拉角是相对机翼而言,经过我的测量即使这么大的下拉角但相对机身其实还有2度上拉,如果安装原来电机支架的安装方法,对应机身的拉力线就有5度上拉,怪不得之前炸了那么多架

网友C:
真不明白,为什么要花2XX大洋去买有问题的飞机。如果比例差那么多的话,静态也别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不明白,为什么要花2XX大洋去买有问题的飞机。如果比例差那么多的话,静态也别扭啊

只要精心调整,有问题的飞机还是能飞起来的,而且会带给你很大的满足感。最然比例有些问题,但是材质和做工还是不错滴,2XX玻璃钢机身确实不贵啦,应该说很便宜。蚊式轰炸机也算是轰炸机中的一朵奇葩,真机是木质结构,解放军在建国之初还有两架服役过,算是经典了,值得拥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拉角看起来是很大,但飞起来一点都不大,这是设计者的问题,如果吊舱横截面有角度的话看起来就不会这样 ...

按你的意思,机翼与机身不在一条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意思,机翼与机身不在一条线上?

机翼和机身不在一条拉力线上是正常的,因为机翼需要有功角,但是我个人觉得机翼做了5度上攻角有点过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精心调整,有问题的飞机还是能飞起来的,而且会带给你很大的满足感。最然比例有些问题,但是材质和做 ...

我也曾经弄过一架原做工有问题的滑翔机(人家送的),玻璃钢机身,木质机翼,机身上原开孔导致机翼和机身纵线不垂直,被迫重新开孔定位,那个费劲啊。表示不会再弄第二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翼和机身不在一条拉力线上是正常的,因为机翼需要有功角,但是我个人觉得机翼做了5度上攻角有点过大了
...

这飞机我也收了。谢谢你的经验分享,我慢慢装。400克的重量,我打算留给收放起落架。机翼与机身是否一条线因该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水平尾翼要与机翼一条直线。发动机推力线下拉角估计要重新矫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我也收了。谢谢你的经验分享,我慢慢装。400克的重量,我打算留给收放起落架。机翼与机身是否一条线 ...

原机的发动机吊舱,如果按原位置安装,根本就没有下拉角度,双发自己测量还挺麻烦,必须保证两边一直,我是用直升机的电子螺距尺测量的,两边现在差0.1度,飞起来没问题个就不调了。收放起落架有台湾模友成功移植了飞翼的蚊式轰炸机收放起落架,你可以参考一下。还可以给你一点经验,就是安装收放起落架蜗杆的位置,也就是整套装置最终的地方几乎就在理论重心上,而且轮子收起来之后,机轮部分是在重心点之后的,一定要测量好CG点再去飞,这飞机因为机头太短,几个失败的案例都是头太轻了,上去就下不来

网友B:
重心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点在哪里?

理论重心点是机翼前沿往后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