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 dfc 锁尾不好

楼主(2013-09-20):
配置是亚拓PRO DFC套机,全部都是原装的,陀螺仪是V8的,
飞机在推油门和降油门的时候锁尾很好,就是在不动油门和方向的时候,打前后左右方向的的时候尾巴会慢慢的往右边走,
陀螺仪感度设置70,尾桨的中立点也设置好了,但还是有这问题,求大神帮忙,

网友A:
遥控sub往左调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sub往左调一点就好了,

机子上或陀螺仪里能不能调整下把这个问题解决

网友B:
感觉感度挺高,排一下振吧然后将感度降下来。

网友C:
只要飞起来之后能锁住就没问题,停在那边我的尾舵也会偏向一边,但是飞起来之后没问题的

网友:
坐等达人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飞起来之后能锁住就没问题,停在那边我的尾舵也会偏向一边,但是飞起来之后没问题的

就是飞起来的时候尾巴会慢慢的往右边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感度挺高,排一下振吧然后将感度降下来。

震动的话我的飞机还算好的,转起来手摸去有点麻,感度一般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动的话我的飞机还算好的,转起来手摸去有点麻,感度一般多少合适

V8我没飞过,我的ZYX尾感度是25。

楼主:
哦,想问下论坛有没有飞V8的高手啊,

网友D:
用软件看看V8震动多少
最大震动

有蓝牙的话 在飞的时候看看悬停的震动

网友E:
都用了VBAR了还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软件看看V8震动多少
最大震动

嗯,到时候看看震动,像一般的悬停的话震动多少呢,我记得我拆了大桨空转,最大好像260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用了VBAR了还不好啊

V8还是要调试的,又不是人工智能

网友F:
尾拉杆拧短一圈,切记一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拉杆拧短一圈,切记一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

这和打方向尾巴往右走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F:
你不是说悬停时候尾巴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不是说悬停时候尾巴票吗?

是呢,推油门的时候不飘,打副舵和升级舵的时候飘

网友F:
是啊 悬停票你就调试试,我就是这样弄得。顺便把那个叫什么感度调低点,我记得我是55.还有看看你的尾桨与桨夹有奸细吗!我也是高人指点的。哈哈哈哈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啊 悬停票你就调试试,我就是这样弄得。顺便把那个叫什么感度调低点,我记得我是55.还有看看你的尾桨与桨 ...

我本来也是安装说明书调的,后来还是有飘,我这边的老魔把我又调到中间了,好了一断时间,现在有开始飘了,我的尾桨螺丝拧的比较紧的,没有什么间距的,就双推有点间隙,感度的话不是高点好吗,只要没有金鱼尾,不过有风吹过来的时候还是有点金鱼尾的,我看了V8软件里也是70的,我就这样设置了

网友F:
哦 要不你调短一圈试试,又不要钱,呵呵。睡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 要不你调短一圈试试,又不要钱,呵呵。睡觉啦@!

嗯,好的,谢谢

网友G:
首先调感度,我的经验是感度高了尾巴右飘,低了左飘,如果还不行就多半是震动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调感度,我的经验是感度高了尾巴右飘,低了左飘,如果还不行就多半是震动的原因了

感度的话我是控上面调还是V8的软件上面调

网友:
没有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到时候看看震动,像一般的悬停的话震动多少呢,我记得我拆了大桨空转,最大好像260

我的450状态不好

悬停1500左右

X5 悬停900

3D的时候顾不上看  最大4000

网友F:
飞机好啦么??最后什么情况?

网友H:
应当不是陀螺仪的问题,机械问题多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当不是陀螺仪的问题,机械问题多数

那主要是什么机械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机好啦么??最后什么情况?

这几天台风来了,天天下雨,没时间试飞,过几天天气好点飞了再汇报下情况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主要是什么机械问题呢

应当是尾部吧,包括尾舵机中立点及拉杆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当是尾部吧,包括尾舵机中立点及拉杆位置

中立点是设置好了,拉杆要注意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