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接3GX 求助,有人用过的高手看戏

楼主(2013-09-20):
是按照这个接的舵机和天地飞接收机线,接完后发现各个舵机运动是反向不对的,而且感觉舵机有延时的情况,会慢好几拍,是要调哪个设置呢,求助下啊,遥控器的反向设置都试了好几种,还是运动不正确。

网友A:
天地飞按FUTABA图接没问题,舵机接在三轴上都是慢的。动作不正确先在软件中调“舵机反正”,调不过来了再在控内调一下“反正”。

网友:
如果舵机是乱的要调单个舵机的反向,如果整体动作是反的要调十字盘混控反向,进入3GX的dir模式打舵时舵机不延时就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按FUTABA图接没问题,舵机接在三轴上都是慢的。动作不正确先在软件中调“舵机反正”,调不过来了再在 ...

我经常在论坛看到你,你是哪里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经常在论坛看到你,你是哪里人的?

辽宁鞍山人。

网友:
天地飞接入注意,第三通道和第六通道时要对掉一下,SWASH-50%。

网友:
3GX首先要设置十字盘模式HR3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