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邱帮帮忙,我的EBAR V2 为什么自检不过??

楼主(2013-09-20):
如题,首先说明一下,EBAR V2 真的好飞。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个案?全新舵机KST215*3 尾舵DS520 花牌电机 电调 6S动力。前后飞过10个起落,调机的时候有出现过一次自检不过,就是舵机一直上下跳。后来试飞的头几个起落也有自检不过。但他有自己会好,不明就里?今天飞3个起落,第一个起落很快就自检了,第二个就开始自检不过了,检查接头什么的,掰掰摇杆的,过了几分钟很艰难的自检了,第3个起落也是,想飞第4个起落不行了,怎么也自检通不过。现在怎么弄舵机就是上下一直跳。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查到原因了,是原配的线质量不好,插不紧,导致EBAR检测不到舵机。我现在换上原有3GX的线代替,好了。

网友A:
是有这样的情况,我也有过,原配的线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这样的情况,我也有过,原配的线松

我还以为我是个案,原来有同道中人。EBAR确实不错,指哪打哪!!!!!

网友:
肯定没发月饼吧?当然不过了.

PS.检查下线头.可能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