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啊!冲浪者 始终无法起飞

楼主(2013-09-20):
冲浪者 始终无法起飞   求最基本的知识   手该怎么抛出去呢,我的一扔出去机头就往下  每次都是一样的  一扔出去机头就往下栽   炸了几次  盖子都盖不上去了

楼主:
另外 我是1500毫安的电池   到底是放在哪个位置呢

网友:
坛子里讨论过,你搜搜看

网友A:
电机推力线没有调好,手用力抛出,少量给油门,等速度累计上了,在给慢慢给油,这样低头情况就能缓解

网友:
是否油门没加够?   冲浪者这样的飞机滑翔性能不错,不应该啊

网友:
重心不对吧?头部太重

网友B:
我看别人的帖子,好像冲浪者不开电机用力扔,能飞出去3-5米左右就是重心对。开电扔直接砸下去是推力线不对。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我自己也买了个冲浪者,一打副翼就自转,说是舵量太大,我的机头都砸烂了。你哪个城市的?能不能大家交流下?我上海的。

网友:
升降舵反了

网友:
大油门    平抛   带少许升降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别人的帖子,好像冲浪者不开电机用力扔,能飞出去3-5米左右就是重心对。开电扔直接砸下去是推力线不对。 ...

我是江西的   推力线是怎么调整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江西的   推力线是怎么调整的啊

调整电机的角度,电机和电机座中间垫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推力线没有调好,手用力抛出,少量给油门,等速度累计上了,在给慢慢给油,这样低头情况就能缓解

请问 大大 推力线是怎么调整的呢  是调整电机和底座的距离 还是调整螺旋桨与电机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 大大 推力线是怎么调整的呢  是调整电机和底座的距离 还是调整螺旋桨与电机的

我的是这样安装的

网友:
除非升降舵下垂了,否则就是随便抛也不会撞地,或者看看是不是像楼上有位朋友所说,是不是升降舵反向了

网友C: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的螺旋桨装反了。有字第一面冲着飞行的方向,不要问为什么,因为效率不一样。

网友:
是1.4米的冲浪者?这个相当好飞~ 没飞好就不对了~ 后推机型,桨有规格数字的那一面朝内,然后接电机试试风向吹出来对不对~~

网友:
推力线 就是电机轴线  一定要经过机翼前沿 中心  后推机 高于翼面安装的  一般下压 水平机翼的 一般水平      以上安装 都必须要在 重心正确后再调整  重心以手抛无动力能滑翔不抬头为准

网友:
顺便说一句抛出去要平抛,而且用你最大的力气抛出去!很多人手抛不成功就是因为抛出去的时候不够用力!起飞的时候推满油门,升降舵拉到底,等飞起来以后再松开!这是我飞了两年的经验之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的螺旋桨装反了。有字第一面冲着飞行的方向,不要问为什么,因为效率不一样。

桨没装反,他是后推机

楼主:
感觉   大家都好热情的帮忙解决问题啊      等天气好了再出去试试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