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支杆固定不紧,起飞振动会不会产共振

楼主(2013-09-20):
GPS支杆固定不紧,起飞振动会不会产共振?用手拨动会跟弹簧一样,不过副度没那么大,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会有影响的,因为飞机无论怎样都会有些高频低幅振动的,如果杆没有固定好在长期震荡下可能会松脱,你可以想象一下在GPS 模式时天线松脱乱晃会发生什么情况

网友B:
楼主用什么方式固定GPS支架?我是用螺丝直接固定在S800中心板正中央的那个螺丝孔,感觉还是挺坚固的,一直以来都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C:
会有影响!!!影响还不小的!

网友D:
直接AB胶搞定。

楼主:
这个松脱倒是不至于,这情况不好表达,怎么说呢,螺丝已经紧上,也上了AB胶,那根杆不是有弹性么,比如用手拨GPS,会振,我感觉大家都有这种情况

网友E:
别纠结了,大家都一样的,我还用的折叠GPS,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