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旋翼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3-09-20):
我刚装好F330加KK飞控的四旋翼,但是现在接上
电池
后自检时四个
电机
轮流响无法启动时什么原因啊???
在线等。

网友:
没接好线

网友A:
帅锅油门行程校准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帅锅油门行程校准了么
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

网友B:
会不会没接好线,检测不到油门信号?

楼主:
是没有解锁,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解锁变成了方向舵向左就解锁了,不是默认的副翼向右解锁了。

网友C:
连油门校准都不知道的飞kk有点勉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