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动力配置

楼主(2013-09-20):
打算用飞越T810的机架  14Sg的遥  V2控  打算挂狗思+黑版山狗  目的是求续航时间  所以  求动力配置  万分感谢

网友A:
云台不重,建议4822,上15寸桨,铂金30A,电池要用6s的

保持起飞重量不超过5kg,效率应该会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不重,建议4822,上15寸桨,铂金30A,电池要用6s的

保持起飞重量不超过5kg,效率应该会很高。

感谢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云台不重,建议4822,上15寸桨,铂金30A,电池要用6s的

保持起飞重量不超过5kg,效率应该会很高。

4822 用多少KV 呢   6S

网友C:
狗思+山狗?
请问您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22 用多少KV 呢   6S

320-360
配S800那种桨型的碳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狗思+山狗?
请问您怎么想的?

续航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