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了个六旋翼 不知道还有什么要修改的 求大神看看

楼主(2013-09-20):
不知道能不能上15寸浆 大神帮我看看那还有需要修改的

网友A:
画的不错,怎么可能是“刚画的”——中心板太小撑不住。至少300mm

网友:
700的用200mm。你都1020了。至少300mm

网友:
你好 我有激光切割机  需要切割可以联系我    材料我都有  另外图纸我看了 感觉楼上说的有道了

网友:
注意排版

网友:
电机座开孔是不是做成十字形的通用性比较好。

网友B:
请问这是用什么画的啊?好看的很!我也想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的不错,怎么可能是“刚画的”——中心板太小撑不住。至少300mm

中心板设计成240MM。 小吗应设计成多大得合适? 能用15寸浆的中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用什么画的啊?好看的很!我也想学习学习!

我用的CAD画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心板设计成240MM。 小吗应设计成多大得合适? 能用15寸浆的中心板

300mm还可以,另外,碳管在中心板里的长度至少7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