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0罗盘校准n次都失败,咋办?

楼主(2013-09-20):
选择外置或者other都不行,按视频里方法校准n次了。。。快吐了都
罗盘是图这种

楼主:
另外,gps需要做什么设置么?我的装上去不能定位,指示灯也没有……不知道啥情况都。。。ublox6h
apm20.是不是气压计也没有的?手感差啊,今天终于飞起来了qu4d

网友A:
可以进入terminal

点connect apm
test回车
compass 测试电子罗盘是否正常,正常就可以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进入terminal

点connect apm

test过了,返回结果是无法初始化

网友A:
那说明罗盘坏了,去淘宝买个外置也接上去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罗盘坏了,去淘宝买个外置也接上去也可以的

这玩意第一次用它,居然坏的?悲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进入terminal

点connect apm

正常的话,会显示什么结果啊

网友:
得时间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