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感度的问题

楼主(2013-09-20):
我的机子配置  800轴距   4822 690kv  6个  好赢铂金40安    10000的电池     naza-m v1+gps  apc1238浆  感度  俯仰140 横滚140 航向角140 垂直100   在无风的条件下很稳   有一点风  大概三级   飞机就会左右小幅度抖动。这个是感度高了还是低了?   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待会传视频

网友A:
官网有专门教如何调整感度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95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专门教如何调整感度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9522

感谢  明天用远程调参  调一下看

网友:
8百的一定是低了

网友:
我F550參數給您參考~
這是用BTU藍芽調參~飛行中慢慢調出來的!本人自認最佳參數(當然只有指我的六軸)
俯仰188 橫滾186 航向角136 垂直186 姿態感度 188 188
以您800軸距來看感度因該太低了我看很多人680軸距感度差不多都在190~220之間
建議您也可以買BTU來玩玩!還不錯用

网友:
轴距大,应该感度也要大吧,我看官网f550 ,f450就是这样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