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给说道说道

楼主(2013-09-20):
600*420厚70的45号钢板裁切下来不上磨床直接用能行吗。

网友:
会不会上了磨床之后还不能用呢?
是不是热处理下,消除内部应力先?

网友:
用在哪里?如果是小铣底座,上磨床磨下好啦,

网友:
看你对精度有没有要求,如果不要求可以直接用

楼主:
主要就是改进液压信封模切机。把原来的台面换大点。就是这种机器。

网友:
昏迷,如果给你一块不规则石头做底座你会不处理一下嘛?机器是要精度的。

楼主:
那么厚的钢板,290公斤。600*43的面积也不算太大,看着蛮平留,俺不知道能有多大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厚的钢板,290公斤。600*43的面积也不算太大,看着蛮平留,俺不知道能有多大误差。

看什么要求了,瓷砖和玻璃看这都挺平的,但和雕刻机台面比较都很不平

直接用在你图上设备中,很可能造成四跟立柱不平行,移动受阻;切刀面也要求平整吧,如果巧曲会造成切不完全

网友:
要求高还是磨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