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首翻未炸 感谢论坛 有的同学未见拍摄角度

楼主(2013-09-20):
上视频,不喜勿喷...  翻完手心冒汗

请教下:一开3d 机子就掉高度 必须猛加螺距 正常吗?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恭喜首翻成功!是从阳台上起飞出去翻的?

网友:
模拟器里面翻翻很简单,实际反不成的话损失不少人民币

网友:
首翻比较惊心动魄的,呵呵

网友:
这个角度很少见

网友:
lz真是胆小啊   也是  小心驶得万年船吗!

网友:
正常,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掉螺距是看你油门位置的,正常模式飞的时候,油门到40%-50%的时候就可以悬停,这时候的螺距是7-8之间,但是你切3D之后,还是目前的油门,螺距是负数的

网友A:
LZ胆子大,如果翻不好错舵或者看不清姿态掉下去那你就麻烦大了。
切3D掉高度那是你的悬停螺距中点太高,建议零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胆子大,如果翻不好错舵或者看不清姿态掉下去那你就麻烦大了。
切3D掉高度那是你的悬停螺距中点太高,建 ...

基本控制在草坪上空 ,应该问题不到。 那条路车也很少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