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疆和高手,新换DX8控悟空无法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2013-09-20):
求助大疆和高手,新换DX8控悟空无法设置失控保护。新换的控却无法设置出来失控保护,这个控不知道是不是不能设置失控保护,现在只有手动,GPS和姿态三种!谢谢!

网友A:
大疆对JR控没有设计完整!

网友B:
楼上的没用过就不要乱说。
DX8配的AR8000接收机对吧?这个接收机你要设置失控保护值是对频的时候设置。
首先,保证DX8和接收机正常对频连接,WKM打开条调参软件,控上面调整控制飞行模式的那个通道的行程量,使调参软件里,飞控处于失控保护状态。然后接收断电,关控。接收机插上对频插头,上电,拔掉对频插头,DX8按着对频扭开机,完成对频,这时候就完成了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值设定。然后把控上面之前调过的行程量恢复到正常状态,WKM调参软件里面验证一下关控是否能正常激活飞控失控保护,没问题的话,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疆对JR控没有设计完整!

内什么, DX8啥时候成了JR公司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没用过就不要乱说。
DX8配的AR8000接收机对吧?这个接收机你要设置失控保护值是对频的时候设置。
首 ...

谢谢了,今天上午按照你的办法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