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 值問題

楼主(2013-09-20):
我想有刷改無刷,我的有刷是20000kv, 改無刷應該用多少kv?  市面上找到的無刷有4500kv, 5500kv, 8500kv, 10000kv 和 11000kv.  我應該買那種kv無刷比較合適? 機子約130克重.

网友A:
你提供的信息量不够,无法提供帮助。
无刷电机的KV值(其实还应提供电机尺寸规格,如2208),与电池电压(S数)、飞机翼展、桨尺寸、飞行速度等关系很大。请尽量详细的提供,人家才好提供参考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供的信息量不够,无法提供帮助。
无刷电机的KV值(其实还应提供电机尺寸规格,如2208),与电池电压(S数 ...

飛機翼長60cm,重130克,2s,电机是1230. 改無刷想同用內轉1230. 想問應買高kv值的电机,還是低kv电机?

网友:
翼展60cm的飞机,螺旋桨不能太大(反扭问题),一般是6寸或以内;2S下对应的KV大概是2500-3000左右?
我没搞过那么小的,请其他行家补充吧。

网友:
静等最佳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