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8 飞行视频

楼主(2013-09-20):
近期论坛里F18的帖子不少,跟风弄了一个,昨天首飞今天二飞。
总体感觉速度不快,操控性能跟T45没法比,原配的固定起落架太脆弱,

现买了飞翼的收放起落架发现太大,装不进,只好用回固定起落架,手一摇乱晃

配置是4S 2600mah 电池,60A 电调,黑旋风70涵道。

废话不说,上图上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ExNDE2NDQw==.html

下面视频是T45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ExMzg4Mzky==.html

网友A:
装FW的起落架,需要小手术改动,装上后很好用,而且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FW的起落架,需要小手术改动,装上后很好用,而且结实。

起落架太长,能否把你的改装图片给我借鉴一下?

网友B:
涵道声音就是好听

网友:
连小门都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涵道声音就是好听

T45用的是水星涵道,声音小且纯,F18是黑旋风,感觉杂音比较多

网友:
广告留言!!!!!!!!!!哈哈

网友:
一对比就知道哪个好那个差

网友:
漂亮 很不出错

网友:
最后那下的反应好快

网友:
挺好玩的~顶一个~

网友C:
楼主你好,我也买了这个航域的f18发现前起落架不能固定很牢,有虚位可以自己活动,请问这个影响地面滑跑起飞吗?会不会跑不直?还有就是这个飞机气动性能如何?多谢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录像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也买了这个航域的f18发现前起落架不能固定很牢,有虚位可以自己活动,请问这个影响地面滑跑 ...

你好,固定起落架确实会晃动,我把最上面的 那根细杆换成了3mm的,把有机玻璃孔扩到刚好可以通过这根杆,上下限位固定用朗宇电机轴上的定位环(类似轮挡,但比轮挡大)锁紧。经这样处理之后,晃动情况会改善一些,但仍然会有跑不直的现象
关于气动性能方面,因为总共飞了不到10个起落,飞机重心调整感觉还不是完全到位,也没办法说的很深入,好飞是好飞,操控还算过得去,关油降落也很漂(重量在1250g左右),但不知是配置的问题,慢腾腾的飞不快,没什么激情,。
2600电池如果放到中间的格子里,虽然可以飞,但重心有些偏后,要夹1/3左右在安装磁铁的泡沫块才好飞一些。
另外还有一点,我在几个涵道机里都发现个问题:起落架高度要控制好,当然要试飞几次才能找到感觉,如果前起落架相对后起落架过高,滑跑距离不会很长,起飞也比较自然,姿态也逼真,但降落很可能出现蹦蹦跳跳的问题;如果前起落架相对后起落架过低,起飞滑跑距离会比较长,起飞也比较突然,有种一飞冲天的感觉,不是很自然,但降落就相对容易一些。
个人感觉,不知对不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录像设备?

808,很轻,重量可以忽略不计,粘哪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固定起落架确实会晃动,我把最上面的 那根细杆换成了3mm的,把有机玻璃孔扩到刚好可以通过这根杆, ...

多谢,我吧后起落架铁丝用热熔胶固定牢,减少虚位,前起落架准备买飞翼的su34来替换。顺便问下这个飞机大概多少距离可以起飞,15米够吗?如果跑不直中途打方向舵修正可以吗?

楼主:
15米可能不太够,这机最蛋疼的就是后腿夹太紧,跑起来打方向很容易就摔倒尽量少打方向

楼主:
怎么给挪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