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坑 朋友给的配置 看咋样

楼主(2013-09-20):
纯新手 看了这个网站的很多视频和资料 喜欢固定翼飞机  也就是练练手   朋友给了个配置 大家帮看看咋样

机体       准备买现成的  还不知道在哪买  买多钱的好
电机       无刷的 3500kv
电调       40A  好盈的
舵机       9克   4个
电池       2200MA    30c
充电器     锂电充电器
遥控器     已经买了  朋友的  华科尔DEVO7标准版7通遥控器
接收机     和遥控器配的 但是被他摔坏了  是不是还得买华科尔的接收机
螺旋桨     没给  我看有挺多 便宜又大碗的
忘了说了  盆友说 这套设备拆下来 再买个直升机架子 还能玩直升机  因为他是主要玩直升机的  刚才我也看了下网上的配置  配置是高了点  怎么办啊 这个配置能两者兼容吗

网友A:
建议买个套机吧,有说明书,这样你调起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个套机吧,有说明书,这样你调起来方便

请问哪有 经济实惠的套机  求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哪有 经济实惠的套机  求地址

你是飞固定翼的啊,没看清楚,还以外你是飞直升机的,固定翼的没玩过,只能帮顶了

网友:
新手观摩!学习!顺便赚分!哈哈!

网友:
新手建议 买....好小子  塞斯纳  冲浪者!!!!!!

网友:
而且你飞固定翼 3500KV 是你哪个朋友给的啊 这个太高了吧!

网友:
其他没问题你电机kv这么高 用什么桨哦

网友:
  2200MA    30c多大的jj

网友:
这个配置可以飞1米多到2米的JJ了

网友:
你可以去看看飞宇的X5 貌似有 全套RTF配置

网友:

建议用kv2000左右的电机配5寸桨,你这个电机kv值太大,飞固定翼不适合

网友:

另外舵机最好买金属舵机,贵几块钱,绝对不后悔,好盈电调不要买最低端的,用飞腾系列的更好,可以一直用。

网友:
入门的话 建议飞好小子,电机用1000-1500KV的,桨用7-9,3S锂电就好了

网友:
还有电调用25A就OK

网友:
舵机用08A塑料的就可以的,性价比高,

网友:
他那个3500KV 是不是直飞的电机哦!!!!!!!!

网友:
机体       准备买现成的  还不知道在哪买  买多钱的好------------------------------------主要看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前拉还是后推,开始还是买个好小子或者翼龙练手吧,多看看新手区再决定
电机       无刷的 3500kv--------------------------------------------------------------3500KV有点高了,可以飞涵道了,一般刚开始标配XXD2212KV1400(前拉机,我没飞过后推的)
电调       40A  好盈的-----------------------------------------------------------------开始就用好盈的天行者40A,足够了,我1米翼展的巨嘴鸟也是用40A,用的很好
舵机       9克   4个--------------------------------------------------------------------换银燕12克的金属的吧,炸了不会扫齿,我一直用,觉得不错
电池       2200MA    30c--------------------------------------------------------------电池可以,不算重,想轻点可以用1500mA的
充电器     锂电充电器-------------------------------------------------------------------买个好点的,对电池也好,山寨B6不推荐
遥控器     已经买了  朋友的  华科尔DEVO7标准版7通遥控器-----------------------------不错的,我用的富斯9
接收机     和遥控器配的 但是被他摔坏了  是不是还得买华科尔的接收机--------------------不用,从他飞机上拆个,哈哈
螺旋桨     没给  我看有挺多 便宜又大碗的  ----------------------------------------------根据你的电机KV值配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