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的问题?

楼主(2013-09-20):
我的六旋翼用S4 电调用好赢铂金30A的,解锁后一个电机不转,此电机上电后发出“B”"B"的声音,请教一下大家何故?和我没有挑电调线有关系吗,但是网上咨询说是好赢铂金这款不用挑啊。还有我在北 京五环内S4我不在五环内飞但是你也给留个调试用的模式啊,为了解锁一次开车跑五环外真坑爹。

楼主:
如果电调校准后也是同样问题呢?

网友:
建议所有电调恢复出厂设置,再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电调线没有插好,检查这个响的电调和飞控连线

网友A:
可以全手动起飞,把GPS用锡纸包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全手动起飞,把GPS用锡纸包住

为什么要包住?求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包住?求解释

楼主你傻啊,不是要在帝都五环内起飞吗?不包住GPS零度会让你起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傻啊,不是要在帝都五环内起飞吗?不包住GPS零度会让你起飞?

,。,额,好吧,。忘记是在帝都了,如果在平民区没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好吧,。忘记是在帝都了,如果在平民区没事吧

不jin fei的地方无所谓,jin fei的地方照此***

楼主:
可S4不收到7颗卫星信号就解锁不了啊,包住了如何飞,其实我只想调试一下根本就不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S4不收到7颗卫星信号就解锁不了啊,包住了如何飞,其实我只想调试一下根本就不飞

说明书没这条吧,我在家都能解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S4不收到7颗卫星信号就解锁不了啊,包住了如何飞,其实我只想调试一下根本就不飞

没听说过有这条~~~~~~~~~我gps超级烂,试飞无数次都是在没有gps的情况下~~~~~~~~~~~~~

网友:
话说我觉的我的gps有问题。我的s4的gps真的怪啊~~~~~~~说坏了吧,他也能搜到星,说好吧,他搜星也太慢了呀~~~~~我在4层楼的居民区,其实周围楼房离得也挺远了,南北两面是4层楼两侧楼房间距30米左右,均距我在中间15m位置。东西两面无阻挡。我飞s4,半小时星搜不到5颗以上~~我飞完5块电星数没有超过6颗过~~~拿到顶楼天台。全部完全无阻挡周边没有个更高的楼了。总算是块点了。3分钟5星,红灯双闪。然后7分钟6星红灯单闪,10分钟7星,稍微快点也要8分钟7星~~~~~~~~这个速度~~~~~真的受不了啊。一块电飞行时间也就十多分钟。我等个搜星也要等这么多时间~~~~~而且无对比不好说,我吧华科尔的x350拿出来放边上。10秒5星 20秒6星40秒7星以上。而且搜到一次星换电池重新上电。搜7星更快只要15秒左右。而s4这个重新上电又是重来啊。又是要等7-10分钟。这怎么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