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工具 大家猜猜我是干啥的 哈哈 修量具的啦 明天介绍平晶使用啦

楼主(2013-09-20):
很早就来论坛了 潜水观察了好久好久 从今天开始不潜水了 浮出来了啊
首先声明哦 我不是修表  然后你们猜猜吧 哈哈
不废话了 上图

一群螺丝刀

锤子那些的

超迷你的丝锥 板牙 錾子

锉刀们

我用的油石 有密玉的和红宝石的哦

大家猜猜看这个是干嘛用的??

大家猜猜看这个是干嘛用的??

研磨平板哦 成套的

下面的我们说他们叫标准器 哈哈

群里亲们太厉害了 不用明天了 今天就破案了 明天介绍平晶的使用吧  哈哈

网友:
你是搞量具维修校准的吧

网友:
麻烦推广一下平行平晶的使用方法

网友:
还有平面平晶的使用方法。

网友:
修量具的,那个平行平晶用来检验外径千分尺的两测量面平行度的,好像还有千分尺研磨块?

网友:
等着解说,学习!!!!!!

网友A:
请大师说下红宝石磨石怎么用,刀友都觉得不好用。

网友:
修理机械显示量具的

网友:
校长“走了” 来了一个新任“代理校长”,发的都是好贴子啊

网友B:
框式水平仪测量面磨损能修复吗?望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框式水平仪测量面磨损能修复吗?望解惑

可以啊 不过耗费的时间比较长 修理测量面的时候 要兼顾各个面之间的平行度 垂直度 还要兼顾上面的那个小水泡的零点位置
首先要检查到底磨损成什么样子了  要是非常严重 要上磨床干一刀 然后再用钉头刮刀一点点的铲刮和雕花 慢慢修复
要是磨损的不严重 可以用油石一边检查 一边研磨直到合格为止
有机会我发个详细的过程吧 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啊 不过耗费的时间比较长 修理测量面的时候 要兼顾各个面之间的平行度 垂直度 还要兼顾上面的那个小水 ...

我收的那个200的框式水平仪,主测量面有磨损,铲花磨掉了一部分,掉头测试有10格的差距,测算后应该在4、5丝的磨损,其他三个面铲花还在。

网友:
框式水平仪啥牌子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大师说下红宝石磨石怎么用,刀友都觉得不好用。

那个 要看磨什么啦 红宝石油石主要是磨硬度高 修磨余量小的工件  如果材料的硬度不到HRC55 研磨效果很差 甚至会磨坏油石
还有 红宝石油石硬度强度都很大 自锐性能不如绿碳化硅的好 所以研磨的时候要加注充足的煤油或者是变压器油 冲走磨屑
还有 红宝石油石磨削铸铁效果超级好
但是不能磨削含铝的工件  特别是含铝高速钢和铝合金  红宝石油石掉落下来的红宝石微粉会与材料中的铝发生亲和 材料表面会被压入一层沙粒 这个是不能除去的 除非你把表面采用机械加工的办法除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收的那个200的框式水平仪,主测量面有磨损,铲花磨掉了一部分,掉头测试有10格的差距,测算后应该在4、 ...

是这样的  有没有磨损是要看各面的平面度 V字槽的直线度 还有各面的平行度 垂直度来确定的
你说的问题是框式水平仪没有调整好 框式水平仪属于比较精密的量仪 在使用过程中受到震动或者是温度剧烈变化都会导致你说的这种结果 我们叫这种故障为零位偏移
你看看水平仪的一侧是不是有个塑料盖子 那个里面有一对顶丝 还有水泡下面有一对顶丝 这两个位置就是用来调整零位的  我们一般把零位调整的左右相差1格以内就好了

至于水平仪的牌子嘛  沈阳艾龙 潍坊光华的都不错的 不过沈阳的假货很多 要小心

网友B:
谢谢您的指点。现今假货劣货横行,我们这些外行两眼一抹黑,才收了这些垃圾二手货。潍坊光华的没有假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指点。现今假货劣货横行,我们这些外行两眼一抹黑,才收了这些垃圾二手货。潍坊光华的没有假货吗? ...

潍坊的价格比沈阳的低 仿冒利润空间不大 假货一般看的出来跟真的做工有很明显的差别  明显粗糙很多  我见过有假冒潍坊的水平仪假到底都不平 放在玻璃板上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网友C:
大师能介绍下如何辨别真伪三丰带表卡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师能介绍下如何辨别真伪三丰带表卡尺啊?

亲 说真的 带表卡尺我真的不推荐大家用三丰的  三丰的齿条很容易损坏
至于说真假 三丰的比较复杂了 国产三丰 台湾三丰 香港三丰……
如果真的去买的话 首先要看清楚尺子上写的是不是日本生产的 再有 整套尺子的任何一个部位都不会有油
然后就找他多拿两把尺子看看 序列号 和编码要是一样的  这一批 肯定都是假的
你可以仔细看看我圈出来的那个零 和那个三丰牌子的字母 假的做出来的明显跟真的不一样  特别是M那个字母 那两条细线很多都是断的 不完整

带表卡尺推荐大家用广陆的封闭式卡尺 质量真的还不错 主要是比较耐摔  还有就是齿条做的比较好 要是齿条一端打坏了 可以直接翻身用
其实广陆的假货也超级多 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办法看真假 就是看他印在尺子身上的商标
广陆真品的logo  红色G那个字母不是个正圆 是个椭圆型的 蓝色的那个L和G字母之间的那条缝的宽度不是均匀的  大家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 说真的 带表卡尺我真的不推荐大家用三丰的  三丰的齿条很容易损坏
至于说真假 三丰的比较复杂了 国产 ...

谢谢大师的热心回复,顺便问下,靖江棱环的带表卡尺质量怎么样

网友:
好工具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