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神马我的dji5.8G图传最近有一点点遮挡就显示很多雪花 ...
为神马我的dji5.8G图传最近有一点点遮挡就显示很多雪花呢?

楼主(2013-09-20):
以前飞挺好的,一般的遮挡基本没啥影响。
今天下午飞了两圈,突然发现只要飞机和地面接收器间有一点点遮挡,哪怕是树,就会导致接收到的图像很多雪花,有时甚至都看不清飞机的姿态。
请高手们帮我分析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5.8g很怕遮擋!溫度、濕度都會受到影響
換個三葉草發射天線吧!死角會少很多

网友C:
5.8G本来就怕遮挡啊

网友D:
如果距离近,直接上原装天线比平板好

网友E:
有可能是发射部分有故障了!或者是对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