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电机质量真不敢恭维~

楼主(2013-09-20):
刚买的恒力4822刚装上机试转一下,发现有两个电机转子转起来歪歪的,大家注意看视频的***头,把***头放在其他两个好的电机上就没这个现象,如果高速转起来震动大了怎么飞啊,这样的电机质量这么差怎么敢用啊!!!
http://www.tudou.com/v/RamsOC_veXs/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好多多旋翼在用恒力啊

网友:
悲剧啊,我们有用恒力电机啊,没这情况哦,

网友A:
退貨啊, 賴賬就直接差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貨啊, 賴賬就直接差評嘛~

已经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换了

呵呵, 還是這樣有威脅力~

网友:
能退换就不错了

网友(2013-11-03):
自己DIY过一个四轴飞行器,也是使用恒力的电机,虽然型号一致,但是每个电机的表现不太一致。对电机的质量也表示怀疑态度。

网友:
可能制程工艺还不成熟,转子组装有问题

网友:
求 电机检测相关的发言

网友B:
把桨取了 空载运转试试震动情况。***头没安装好或者不配套也可能有这个情况。排除其他因素还是这样就找厂家售后吧

网友:
正品恒力吗?我还打算换这个恒力4800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桨取了 空载运转试试震动情况。***头没安装好或者不配套也可能有这个情况。排除其他因素还是这样就找厂家 ...

什么都试过了,是转子问题,商家给换了两个新的回来了,其中还一个还有点这样的情况,看来恒力现在的质量太差了

网友:
我之前的恒力4220电机用手转动能听到定子和转子摩擦的声音

网友(2013-12-04):
就是大家应该及时通告各自的电机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