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50DFC升级3GX4.0后动尾舵出现尾部回弹现象!

楼主(2013-09-20):
请教550DFC升级3GX4.0后动尾舵出现尾部回弹现象,以前3GX3.1未出现过这种现象,把感度调低,没有任何效果,请高人指点!!

网友A:
LZ
請重新調整尾舵,尾滑塊中立點及尾舵行程即可

网友:
楼上正解,我是一边锁尾反弹,一边正常,调节滑块中立点后,正常了。。。

网友:
问题同上  调3遍了 没有任何改善
说实话3GX的问题在于十字盘效果不好 为啥升级4.0了十字盘好了 尾巴变差了。看来还需要等待4.1

网友:
我的也是尾吧变差了

网友:
我的450DFC也一样升级后尾巴向右打会反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請重新調整尾舵,尾滑塊中立點及尾舵行程即可

这个肯定是调整过了,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B:
换个十字舵臂 球头放到最外面眼上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十字舵臂 球头放到最外面眼上就解决了

球头已经放在最外面的这个孔了,还是没效果。目前把尾舵延迟调整到了60,还没试飞,等试飞后看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球头已经放在最外面的这个孔了,还是没效果。目前把尾舵延迟调整到了60,还没试飞,等试飞后看效果。

你是用的十字舵臂吗? 尾舵延迟调到O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的十字舵臂吗? 尾舵延迟调到O试下!!

请问是把尾舵机延迟量调整到0,还是把值调大啊?怎么有模友给我说是把值调大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把尾舵机延迟量调整到0,还是把值调大啊?怎么有模友给我说是把值调大呢?

调到0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到0试下

谢谢指点!明天试下效果。

网友C:
连上电脑,调低尾舵锁感度
控上适当调高感度
延迟调高

网友:
我的500,是把3GX调到小鸡模式才得以好转。不明白亚拓4.0把尾巴又搞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连上电脑,调低尾舵锁感度
控上适当调高感度
延迟调高

请问在电脑上调低锁定感度,调高控上的感度和调高陀螺仪锁定感度再调低控上的感度,有什么区别吗?我的450L也有急停尾巴弹的问题,正在尝试各种设置,效果不太好

网友:
普遍都这样,我的也是,不知道亚拓能不能给一个明确答复,怎么能调整好啊!

楼主:
把舵机延迟量调到0和把舵机延迟量调大,这两种方法都试了,仍然有回弹现象,只是把舵机延迟量调大后,这个回弹量稍微小点。亚托客服能否给予解答?

网友E:
4.0吃舵机的,我刚换了servoking 795i舵机,其它还是按原来的设置,锁尾刚刚的。看来亚拓走的是微软的路线,让用户提升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吃舵机的,我刚换了servoking 795i舵机,其它还是按原来的设置,锁尾刚刚的。看来亚拓走的是微软的路 ...

我用的是servoking 695i这个舵机,锁尾没问题,就是***打尾舵停顿后,尾巴会回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ervoking 695i这个舵机,锁尾没问题,就是***打尾舵停顿后,尾巴会回弹。

servoking的舵机确实很好。我估计你是不是尾舵延迟量DELAY设置的问题, 我的已经设置到很小的值,尾巴没有明显的左右摆现象,锁得很好,基本就是一停舵,尾巴就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在电脑上调低锁定感度,调高控上的感度和调高陀螺仪锁定感度再调低控上的感度,有什么区别吗?我的45 ...

在电脑上调低的锁定感度叫shop locking gain。. 我就是把它调低后尾巴明显改善(设到推荐值的一半)。之后在控上补回点rudder gain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电脑上调低的锁定感度叫shop locking gain。. 我就是把它调低后尾巴明显改善(设到推荐值的一半)。之后 ...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