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涵道起飞秒炸,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有视频

楼主(2013-09-20):
起飞前最右边的涵道机架3根断了两根,
电机
可以晃动,机身右边安了个
图传
。刚离地时比较平稳,但1米后接着向右横滚,我使劲向左打舵但无济于事,机翼与地面90度垂直秒炸,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吧,谢谢!
副翼可能反了

网友A:
感觉速度没达到起飞条件强行拉起来的

网友B:
速度没上去

网友:
这些涵道应该是正反桨的,不知道你装对没。。 你能拉起来了 而且也没发现抬头,主要是往一片偏。。
而且检一下 你副翼是不是调反了哈 。
而且水平方向也要重心在中间哦。。你那个图传有没有改变重心很多?刚起飞 速度低 影响听大的

网友C:
很可能是副翼反了

网友C:
从姿态看不是失速引起的

网友D:
我给标题误导了

网友E:
副翼反的可能性大。

网友F:
这家伙好像是陆军的哦。炸得够精彩,咣的一声啊。找到原因后还是通报一下啊,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G:
这次一炸,机翼炸断吗?我也购买了C17运输机,不知兄弟你那机飞起来了没有?用什么配置置的啊?多交流一下。。。。

网友H:
起飞前检查舵面了吗

网友I:
楼主是当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