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失控返航飞丢了第一次飞好伤心

楼主(2013-09-20):
NAZA V2 650四旋翼飞远了看不清姿态就悬停切失控返航结果就没了 好伤心第一次入DJI产品 才没两次就不见了新手好受打击

网友A:
同情!慰问!
建议新手不要飞的太高太远!
在不会运用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又没有图传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网友B:
什么新手老手的,没事儿别尝试失控返航,没事儿别超视距。

网友C:
新人这样做,纯粹当买教训!

网友D:
一般还是不要飞的太远,在视线范围内比较好

网友E:
呵呵,这飞控失控返航已经不是第一次出问题了

网友F:
保存坐标了吗?

网友G:
为啥新人都追求“航时长、飞得高、飞得远”呢?

网友H:
上图传,上OSD,失事率要减少很多

网友I:
痛了吧?痛了就长记性了,塞翁失马啊

网友J:
就当交学费嘛,这个也正常

网友K:
前几天我一个哥们也是这样飞走的

网友L:
你是再gps的模式下切的自动返航么 不要完全相信gps 可以切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救机 或者冷静 靠经验判断机器方向 正常几次打舵就能判别 还有不要飞太远

网友M:
首先,失控返航是一个应对突发事件的功能,并不是每次飞出视距了,直接关控就等着他回来
然后就是如果飞出视距,分辨不轻方向,首先考虑的方法应该是启用返航点锁定,毕竟这个才是官方首推的急救措施,关控返航那是最后一步,实在没辙了才用的
另外结合自己使用的几种飞控总结的结论就是,失控保护能不用尽量不用,一键返航能不用尽量不用,但是相对来说一键返航不比失控保护要安全些,基本上都可以随时切出返航状态,naza这种用混控实现的一键返航不算,gps功能除了定点与记录返航点用于返航,其他飞行时用处不是很大,不要过多依靠gps,汽车导航都有丢星,咱们模型的gps也是一样的。

网友N:
新手才玩几天就飞跑了,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如果GPS信号有问题,失控返航是不行的

网友O:
越是新手越是容易飞丢、为什么呢?因为说明书没看,或者就看了点皮毛。。一知半解,就去飞了关键时刻就傻了。不知道如何正确操作了。

网友O:
在没有OSD 地面站图像的情况下,飞高飞远,就是和钱过不去。。。。

网友P:
失控返航没设置好吧, 还有起飞之前收到足够的星再起飞, 这些起飞前都要做好检查

网友:
谢谢各位的安慰 哎心里是不是滋味 但是现在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保存坐标了吗?
保存了

网友Q:
用的什么载机,和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用的什么载机,和什么遥控器!

飞越650  天八

网友:
對呀......一般还是不要飞的太远,在视线范围内比较好

网友:
学学我,多潜水啊,手册也说建议姿态模式飞,另外失控怎么接管回来也要学习下

网友:
怎么丢的? 记录完爆闪绿灯才起飞没?我飞了10几次都不舍得开自动返航

网友:
严格按照手册来操作,失控返航功能还是很靠谱的!!

网友:
这么多人飞丢就没人捡到过?

网友R:
严重同情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严重同情

网友:
我试过一次是这样的:
昨晚在门口飞。完全正常、定点什么的都很稳很定。
然后今晚走到了一公里左右的地方飞,并且上了IOSD,发现飞机放在地上显示在-8M,然后重新校准GPS,断电再上电就正常了。感觉GPS不靠谱的地方在于累积记录的地点坐标什么的不准确,感觉上电后GPS坐标记录刷新有问题,记录的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坐标并非你当时飞机所在的GPS坐标一样,所以最好是每次换个地点飞都重新校准GPS。而且GPS一定要安装稳当。我的机子没出过问题但是一直没敢尝试失控返航...主控一般没问题,问题应该在于记录的GPS坐标上。不是很懂DJI飞控是怎么运作的。纯属瞎想吧,反正每次飞之前校准一次GPS,之后的飞行再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了。但是飞丢的一定都是飞之前没校准GPS的或者GPS杆子松了的。这部分DJI确实应该好好改一下才行。

网友:
还有一点,千万不能急着起飞。上电一定一定要等一两分钟搜星完成爆闪绿灯记录返航点

网友:
哈哈只好安慰一下。。

网友:
新手~唉!因該嚴讀說明書,多上5inx論壇看看很快也會變老鳥的!
樓主不熟悉就飛到看不清楚當然會飛不見很正常
記得我剛入四軸時也曾經騎著機車追著四軸跑,還搞不清楚狀況,怪飛控怪gps有問題?
其實很多原因都是出自,沒注意、不清楚、不了解、造成的....

网友:
一般还是不要飞的太远,

网友:
同情同情,我都飞丢俩了。呵呵。新手建议先买一个450上便宜的飞控先练练手。然后在入好的。

网友:
QRX350表示同情下

网友:
慢慢玩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