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上星期刚入手的充电装备~

楼主(2013-09-20):
晒一下上星期刚入手的充电装备~
Revolectrix PL8 V2 1344W (精装版全套)+SKYRC/iMAX Efuel 1200W 60A
感想!用过以后回不去了超快感(爽)
目前也已经备妥75ah电瓶x2 算一算够我3s 5200mah充个十来趟因该不是问题?

pl8

power 比想像中的轻多了 2500g左右 体积又小重点是60a输出

合照

先前的家伙怎处理

9/25试了一下power还不错! 24V X  26.4A = 633.6W差不多才一半功率 3s电池可以稳定40A充电

最大40A果然可以达到该水平~唯一缺点原厂所付上的充电线12AWG(焊有保险丝那条线)
40A充电时会发烫且温度好像还蛮高的,手不行久抓不然会受不了!

网友A:
你这套PL8一共多少钱啊!我也正在选择充电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套PL8一共多少钱啊!我也正在选择充电器中!

2800左右小心會上隱~

网友A:
引用 楼主:
2800左右小心會上隱~

你没有买并充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买并充板吗?

套裝裡面就有二個了!不需要再用並充了,個人感覺三顆電池已經足夠
一個充電、一個冷卻、一個使用中
這樣可以玩很久~反正充電20分鐘左右,飛一趟抽根煙讓電機冷卻一下又充好電了!

网友:
表示已经用了两个多月了

网友:
POWER不合适 卖的那么贵 其他的电源 淘宝一大堆  比这个好多了 还便宜

网友:
60A...我27V50A输出的也就230.0不到。。。只能说明LZ米人啊。。

网友:
买半天还买的旧款,真杯具

网友:
这电源十分的不值

网友:
一大堆米

网友:
一般用户还是必须买b6的,b6就足够大多数用户使用了.

网友B:
efuel真心性价比不高
为啥input 100-120V?

网友:
我也觉得电源有点不值了,哈 不过这电源样子蛮好看

网友:
米人!电源我是买服务器改装的!1800一个,24v,60A.

网友:
应该 是~~~~~·谁用谁知道

网友:
同样27V50A输出,230.0不到的路过

网友:
米物~~米物,羡慕。

网友:
很想告诉你,这个power真的很坑爹。。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同样价格去搜索同样功率的工业电源吧

网友C:
PL8开40A充电,看看你的电源有何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8开40A充电,看看你的电源有何变化~~~~~~

這種回應肯定有鬼!說吧有何種缺點我可以接受的!
目前最大也只用到25a已經足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回應肯定有鬼!說吧有何種缺點我可以接受的!
目前最大也只用到25a已經足夠了!

网友D:
没有过这个电源别瞎说!我觉得还是一份钱一分货。这个充电器和电源绝对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过这个电源别瞎说!我觉得还是一份钱一分货。这个充电器和电源绝对好用。

PL8确实是好充电器,这个不用值得怀疑的。

至于电源,我也不知道好不好,请接上PL8逐渐增加充电电流试试就知道了~~~~百听不如一试~~~~

网友:
真心不如icharger 4010 duo或者308 duo的双通道,都用过的飘过

网友:
my你的75AH的电瓶是什么电瓶?是铅酸的吗?是储能的还是车用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efuel真心性价比不高
为啥input 100-120V?

因为美国和日本地区的民用供电电压是11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my你的75AH的電瓶是什麼電瓶?是鉛酸的嗎?是儲能的還是車用的?請賜教,謝謝。

車用免保養電瓶~铅酸

网友:
我想说的LS都说了那我就不重复了

网友:
这充电器真养眼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種回應肯定有鬼!說吧有何種缺點我可以接受的!
目前最大也只用到25a已經足夠了!

我买过这个电源了,,,,pl8调40a充6s,,有时候电源会保护了,,,不电源不行。。。我换二手250元的电源,很爽,,,如果配720i用,,这个电源不会保护

网友:
这个全是钱呀

网友G:
什么样的电池啊,这么大电流充电,电池受得了吗,不是说充电电流是放电电流的十分之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样的电池啊,这么大电流充电,电池受得了吗,不是说充电电流是放电电流的十分之一吗?

那请问市场上的高端充电器都是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样的电池啊,这么大电流充电,电池受得了吗,不是说充电电流是放电电流的十分之一吗?

說出來一推人會掉下眼鏡....獅牌 3s 52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过这个电源了,,,,pl8调40a充6s,,有时候电源会保护了,,,不电源不行。。。我换二手250元的电源 ...

power是1200w 充電器最大40a充電怎會不夠呢?就算吹噓好了打個九折還是有1080w

6s=22.2v乘上40a=888w
6s滿電=25.2v乘上40a=1008w

网友F:
你这样说,证明你还需要学习,那个电源的最大输出电压是24v,6s电池是25v,电源负载后输出电压大概是23.3,你注意一下充电器上显示的输入电压,输入电压比使用电压底,会有什么现象你自己去学习,你最好的方法是调40a充,试试你就知道电源是否会保护了,哈哈。。。

网友:
不是存心说你电源不好,是好心告诉你。。。。

网友H:
引用 楼主:
power是1200w 充電器最大40a充電怎會不夠呢?就算吹噓好了打個九折還是有1080w

6s=22.2v乘上40 ...

我知道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电源被大家说的还没洋垃圾电源好心里是会有些不平衡,但是大家也是好心,再者关于你这电源之前有很多帖子的,你买之前没做好功课,这电源就当买个教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power是1200w 充電器最大40a充電怎會不夠呢?就算吹噓好了打個九折還是有1080w

6s=22.2v乘上40 ...

计算得再好,不如一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知道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电源被大家说的还没洋垃圾电源好心里是会有些不平衡,但是大家也是好心,再者关于 ...

真心的烂货 PL8~6s电池40A充电   POWER 24v 44.1A
稳定充电中并没有传说中的跳机现象,
我已经没电池可试了!试了三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样说,证明你还需要学习,那个电源的最大输出电压是24v,6s电池是25v,电源负载后输出电压大概是23.3, ...

没什么我只是想证明您好像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过这个电源了,,,,pl8调40a充6s,,有时候电源会保护了,,,不电源不行。。。我换二手250元的电源 ...

請把250元的power 用6s電池 40a充電發張圖來看看吧!
你一個爽不如大家一起爽!這樣也可讓少點人走歪路!

网友F:
10月3日发图你看我的电源,
你图上pl8还没有调40a,,你调40a试试吧,,不是一定百分百会保护,有时候会。。。这说明电源不稳定
你看看我发贴测试720,pl8的贴子,,里面有我的720,pl8电源,,图里面的东西全部是我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0943
图里面也可以看见二手的电源,,,你慢慢找贴,里面有模友发贴介绍过那款二手电源,我也是看见模友介绍才买的,41楼的miyo模友对充电器、电源认识很多,比我认识更多,你去请教一下他

网友:
我手上没有pl8充电器了,,已经卖了,,,,我准备退模了,现在只剩下4010,10月3日我朋友过来飞,我到时候用电源测pl8\4010你看
你手上的电源,只要你调38a以下充,还是很稳定的,那个电源很安静,我一直放在家里用,二手的那款风扇很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什么我只是想证明您好像说错了!

你明天再把pl8调40a充,,图上pl8是调32.7a充6s,我记得pl8调40a充6s,,电源输出显示是54a左右,只是大概有点印像,大家都是来好心告诉你电源问题,,不要不开心下。。。。

网友:
以后买发电机,再看看我发的精华贴。。。哈哈,,,见笑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0181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明天再把pl8调40a充,,图上pl8是调32.7a充6s,我记得pl8调40a充6s,,电源输出显示是54a左右,只是大概 ...

我6s電池只有2600mah 40a灌下去不到幾秒鐘,充電器就自動調整到37a
我也沒有高c數充電池可供試,那電池還是幾年前電直昇機用的,電流開大一下就發燙了
證明只是不喜歡有些人沒憑沒據亂說一通容易誤導模友,就像別人喝湯時、而你卻在喊燙
我最多只用到4s就已經符合我個人使用要求,我也相信沒有人會一直使用40a充電(除非您真的很急)
不急的話20~30a就已經很快了,畢竟經常性大電流充電,對電池也有一定程度傷害容易縮短電池壽命,
沒甚麼得罪之處敬請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6s電池只有2600mah 40a灌下去不到幾秒鐘,充電器就自動調整到37a
我也沒有高c數充電池可供試,那電池還 ...

大家讨论一下,,没有什么的,,我们都是并充很多个电池,所以调40a充,其实等于3c充电,,40a充两个5000的电池等于4c,还不到5c,主要是电池容量大,所以都是大电流充

网友:
lhc8800有这么多高端充电器,还有发电机。。。
只能说他是米人,羡慕嫉妒恨哪。。
虽然我没亲自测过这个充电器配这个电源,但是我相信lhc8800的测试结果

我测720duo的时候,钳流表测得得输入电流波动比充电电流要大很多,我用的是5800mah电池,开20a充电,我问过一些人,都说是这样的,所以pl8在40a充电的时候,电流达五六十安培也正常。一般电源是撑不住的。

目前我使用的是爱陌生的服务器电源,12v69a带两台720duo充电器,冲2s5800电池,20a,电源的风扇已经全速运转了。。。。

电源很重要,尽可能弄个好点的吧,用这么好的充电器,因为电源问题而早晨充电器故障就不划算了

网友(2013-12-17):
引用 网友F:
10月3日发图你看我的电源,
你图上pl8还没有调40a,,你调40a试试吧,,不是一定百分百会保护,有时候会。 ...

这个电源是,50a的,输出40a怎么会有问题?

充电器本身会降压的,输入电压调高也可以,没必要小于等于电池电压。

我也用这个的低端版,540w,17v输入充3s,快得很。

网友:
1500W27v电源开40A冲爽啊价格才230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