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亚拓3GX怎么接线

楼主(2013-09-21):
入魔没多久。求各位帮助下。找了所有贴子和百度都没有。请告诉下,谢谢

网友:
有彩虹线  看颜色插!!!

网友:
装机说明书里有的吧   亚拓板块置顶也有的吧

网友A:
我把3GX换掉了

网友:
说明书里有,亚拓专区里面有。你是用什么控和接收,如果是FUTABA的SBUS,就很简单简洁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把3GX换掉了

必须要陀螺仪吗?3gx去掉有什么问题吗?只有接接收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陀螺仪吗?3gx去掉有什么问题吗?只有接接收器就好?

陀螺仪是必须要的,3GX用的人少了

网友(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