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GPS参数问题

楼主(2013-09-21):
除了第四项的一键返航速度有感之外其余上面三项不论调高还是调低都木有神马感觉.
有没兔友能具体说明一下上面三项参数的意义以及实现在飞行上有何不同影响?
谢谢.

网友A:
你把抗力度调高点看看是不是刷锅

网友:
兔子飞控是不是刷锅 啊!!!!!!!!!!!!

网友:
按照你机子的性能调试的,如果你机子的震动小的话,可以默认参数,或者各个参数相对降低5,如果你机子的震动很大的话,建议先考虑改善震动,然后把参数都调小15左右,虽然不稳,但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抗力度调高点看看是不是刷锅

全部用默认参数是稳,不会刷锅也不会振动但是没法像NAZA那么稳定悬停所以想从GPS参数调起,就算能再好一点点也罢,阻尼调高确实会开始慢慢刷锅,何解? 先謝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用默认参数是稳,不会刷锅也不会振动但是没法像NAZA那么稳定悬停所以想从GPS参数调起,就算能再好一点点 ...

顶吧,我也是一直解不出呀!请高手吧

网友B:
很简单噢,旋转中也能定点还可以倾斜60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2795

网友:
LZ是来卖弄英文的

网友:
LZ为什么不把你的GPS参数发出来,还有你的JJ图片。

楼主:
说卖弄英文还有要JJ照片的回应对解决问题完全没有建设性.

因为小弟的Windows是英文版的,调参软件只好显示英文,要JJ照片的我也贴给你吧,然后呢?这种回应对GPS参数设定有帮助吗?

上面说过了现在就是用默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噢,旋转中也能定点还可以倾斜60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279 ...

大哥的JJ悬停很稳定,可以告知GPS参数和机架大小吗?先谢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的JJ悬停很稳定,可以告知GPS参数和机架大小吗?先谢过.

330的兔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0的兔一

真是太感谢,小弟也来用大哥您的参数试试看是否也可以定的这么稳
P.S我是兔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太感谢,小弟也来用大哥您的参数试试看是否也可以定的这么稳
P.S我是兔二

你还是买回兔一吧,兔二肯定做不到(我在公园里每天4块电2个星期了都搞不定所以才下的这个结论),其实兔二是兔一的硬件缩水本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381&page=1#pid10738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