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评价一个电机的性能

楼主(2013-09-21):
比如4旋翼用2212
有50的
电机
,有90的,有200的。
价钱不同应该有相应参数可以查看的吧。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参数差别。所以请教一下这方面的区别。

网友:
要看力效比,大小不是重点,你要大的买大就是了。其次要看这电机和你的四旋翼能不能发挥的很好。

网友A:
首先,你的飞打算搞多重?
然后,再看看这个电机,在这个重量下,力效比怎么样?

楼主:
目前大家觉得2212的电机什么比较好。
目前我使用的是新西达的,45元的那种。GWS1047RS桨,11V 15.6A,6810转,推力886克。
朗宇90元,11V 13.2A,7100转,拉力870。
力效比反算就能得出。
这样看来,新西达的电机会更好一些?

网友:
呵呵
xxd比较耗电啊
要看同等功效

网友:
呵呵
xxd比较耗电啊
要看同等功效时的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