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个问题 WKM

楼主(2013-09-21):
突然想到个问题  WKM如果用手动模式的话GPS和IMU 《姿态传感器》   是不是就完全不界入了     也就是说 在IMU坏的情况下  我用手动模式的话还是可以控制飞机的
或者说  我不连接IMU 用手动模式的话也可以控制飞机

网友:
肯定不行的

网友A:
能控制1秒钟。

网友:
肯定不行的,不过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在WKM飞控的IO盒内也装一套基本的姿态和加速度传感器用于手动控制,让手动模式和IMU分离,就算IMU脱离了,也可以飞基本的手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控制1秒钟。

兄弟回复是亮点

网友:
楼主对手动模式理解错误,并非手动模式下imu不参与工作!

网友B:
手动就是没有自稳啊   没有imu你怎么操作 不过牛逼的人都是用4个油门通道  同时手动配合

网友:
各抒己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就是没有自稳啊   没有imu你怎么操作 不过牛逼的人都是用4个油门通道  同时手动配合

没有自稳当然可以操作   飞了好多年直升飞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动就是没有自稳啊   没有imu你怎么操作 不过牛逼的人都是用4个油门通道  同时手动配合

你听谁说用什么4个油门通道加手动配合的?手动飞多旋翼本质上就是一种混控,把副翼升降的动作换成对电机输出的控制而已,以前我甚至还只用F的控,仅仅用了很多组混控就能把一架带15度内倾的四旋翼飞起来,连什么飞控都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听谁说用什么4个油门通道加手动配合的?手动飞多旋翼本质上就是一种混控,把副翼升降的动作换成对电机输 ...

我说的玩的啊 不用飞控  手动控制油门哈  代替飞控  不过那是不可能的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自稳当然可以操作   飞了好多年直升飞机了

对的啊  手动飞的速度还快的  姿态和慢  gps更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玩的啊 不用飞控  手动控制油门哈  代替飞控  不过那是不可能的哈

四旋翼的原理不就是靠4个电机的油门配合来实现的么   我说的意思就是纯手动实现  不是用飞控的手动

网友:
很想确定在imu错乱的时候,手动是不是会没问题,就是在imu自激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救

网友D:
感觉IMU不正常的时候,手动应该可以正常使用的啊。当然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IMU不正常的时候,手动应该可以正常使用的啊。当然没试过。

不用试了。你可以录一段4旋翼飞行的视频,即使在悬停时,通过视频可以看到的四个桨的转速是不同的,一直在动态的调整。这是由单片机获得姿态传感器给出的动态数据与控给出的指令加以混控的结果,单片机通过PWM信号线给电调,同时控制四只电机的转速。PWM的频率通常是400-600Hz,你可以理解为电机每秒钟要获得400-600次改变转速的指令,得以保持飞行姿态。前面我说过,用手能控制一秒钟,那已经是大大地夸张了。

网友:
多旋翼是近几年产品,以前是没有的,主要是控制要求太高了,纯手动是永远不可能的,除非你有特异功能

网友:
我只知道没有IMU会报错滴

网友:
哈哈,LZ想多了,那样的话就是秒炸的节奏了,肯定不行了,LZ也不需要 试了,就是不可以的。

网友:
IMU坏了 要是也能飞的话···那多旋翼应该会应用在二战时期,地球可能就大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