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镆友告诉我 什么品牌的无刷电机很耐用?

楼主(2013-09-21):
无刷电机是航模动力部件,*宝搜索会有许许多多牌子,做航模新手真的难以抉择,卖家各个说自己的**好!  茫然了!请使用过的大侠给个选择建议!谢谢!

网友:
丹锂的电机不错

网友:
每个厂家的电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电机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感觉电机都差不多 !!

网友A:
朗宇不错,要是你铜板够多,双天更好,要追求高端,就天蝎星吧

楼主(2014-04-19):
引用 网友A:
朗宇不错,要是你铜板够多,双天更好,要追求高端,就天蝎星吧

谢谢指教!

网友:
我用的清一色的TM电机,不过这种电机比天蝎星还贵!

网友B(2014-05-31):
哪个品牌是物美价廉量又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个品牌是物美价廉量又足的!!!!!!!!!!

朗宇就行,满足新手使用,我用的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朗宇就行,满足新手使用,我用的就是。

郎宇哪款电机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郎宇哪款电机性价比高?

这看你飞什么飞机了,不同的飞机要搭配不同的马达,这个很难说。

网友:
3s 电池,四轴,f450机架,2200的电池

网友:
XXD抗造。炸鸡无数次都没坏。里面进水,进土进沙子。吹一吹,拧巴拧巴继续飞。

网友:
用双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