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上下电机可以不一样吗?

楼主(2013-09-21):
四旋翼八电机,上面的电机比下面的电机大,比如上面是2814  900KV 1238桨,下面是2212 1000KV  1047桨,这样可以吗?

网友:
应该不行,反扭力不平衡

网友:
...不懂,去试试。可以的话电机刚好够用

网友A:
估计可以,要么你的上下马达转速非常不一样,如果都在合适的油门范围也不会出什么问题。要么你计算好马达的质量估算下转动惯量,再加上合适的马达转速,让上下扭力平衡了,也就解决了。不过估计楼主没打算搞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可以,要么你的上下马达转速非常不一样,如果都在合适的油门范围也不会出什么问题。要么你计算好马达的 ...

我是这样考虑的:X8上下两层电机可以分别看成一个普通四旋翼,四旋翼在电机平面内反扭力是抵消的,所以X8即使上下层电机不同,也应该不会存在反扭力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试试呀

网友:
也想知道,如果上面2216装10寸桨,下面2212装11寸会不会可行?

网友B:
涡轮,下部电机转速高于上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涡轮,下部电机转速高于上部如何

就是,上面大电机大桨低转速,下面小电机小桨高转速

网友:
来看看,学习了,帮顶一个

网友:
可以吧 见过8旋翼 各四个一样的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考虑的:X8上下两层电机可以分别看成一个普通四旋翼,四旋翼在电机平面内反扭力是抵消的,所以X8 ...

x8和4旋翼的马达调制不一样。x8是上面4个往一个方向,下面4个往一个方向。当然,你可以把上下电机的信号线并联,当作一个马达接入飞控,然后飞控上设置普通4旋翼,也就不存在上下电机相互抵消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8和4旋翼的马达调制不一样。x8是上面4个往一个方向,下面4个往一个方向。当然,你可以把上下电机的信号线 ...

还是这样啊,谢谢指教

网友:
我觉得按四旋翼做上下双桨,上下浆的旋转方向是不是相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