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元的KK飞控装在固定翼上 能不能保持水平和副翼的平 ...
几十元的KK飞控装在固定翼上 能不能保持水平和副翼的平衡 只要有个几十秒差不多不动

楼主(2013-09-21):
(无正文)

网友A:
最多3秒吧。用多旋翼上的经验.

网友B:
KK飞控只是个三轴陀螺仪、没有三轴加速度计,也就是说,飞机偏转的一瞬间飞控会给出一个反向的舵机运动,但并不能感知飞机是不是在平飞,或者在坠落中,实际使用的时候,我正45度拐弯,突然一阵风把飞机吹成倒飞了,飞控没反应过来,没有纠正直接炸鸡

网友C:
无风的时候,手动和几千的飞控十几秒水平都可以差不多,差不多是多少的问题,几十秒(十几秒也算,一分多也是,这个难度大了去了),也够含糊了

网友D:
用过在固定翼上了,要想自动平恒还得上有三轴加速计的平衡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