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涵道起飞秒炸,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附高清视频

楼主(2013-09-21):
起飞前最右边的涵道机架3根断了两根,电机可以晃动,机身右边安了个图传。刚离地时比较平稳,但1米后接着向右横滚,我使劲向左打副翼但无济于事,机翼与地面90度垂直秒炸,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吧,谢谢!?firsttime=47

网友:
看着都疼

网友A:
打副翼啊!!!!!!!!!!你打舵有什么用!!!

网友:
这个地方也不是很好 2边有树!!!!!!!!  副翼没有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副翼啊!!!!!!!!!!你打舵有什么用!!!

我说错了,打的就是副翼

网友:
你副翼反了吧!!!!!!!!!感觉你打了副翼   飞机加速翻了!

网友B:
右边动力有问题~~又安了个图传,左边推力大于右边,这种情况下怎么都修正不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边动力有问题~~又安了个图传,左边推力大于右边,这种情况下怎么都修正不回来了

对 还有 2边推力不一样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你这现象跟我的一模一样,我后来检查飞机尸体,觉得应该是副翼方向反了

网友:
左右不平衡啊

网友:
这算不算是秒炸

网友:
确实像副翼搞反了。

网友:
低级的错误,很多新手都要经历过的,包括我,呵呵

楼主:
有可能副翼反了

网友:
看着损失不大。下次起飞前检查一下就好了

网友:
起飞前一定要检查副翼、方向舵、尤其是加装了东西,飞机平衡肯定要碰坏,切记切记!!!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如下引用ken128 的回复
不是各翼面的问题,
也不是左右重量不平的问题,
也没有风的问题,

——滑跑速度也不低,突然越入空中,还是打满舵,爬升过急,接着就是失速。
向右翻只是一种无关的表现。相当于扔出去一块砖头。

建议,升降舵量减小。或用大小舵控制。起飞时用小舵量,降落时改为大舵量。
对这种机型没什么研究,不过前三点起落架有一些讲究,调好了应该是轻轻打升降舵就能飞起来为佳。
调不好就是滑跑很长,速度很高,要让舵力很大了才能起飞。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如下引用ken128 的回复
不是各翼面的问题,
也不是左右重量不平的问题,

飞机没有问题,副翼也没装反,我从模拟器上反复试验多次,确实是这个问题

网友:
看到炸,我都心痛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如下引用ken128 的回复
不是各翼面的问题,
也不是左右重量不平的问题,

我很多次都满舵炸鸡,此后除非必要再也不满舵了

网友:
哥们是个军人啊

网友:
期待下次爽飞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如下引用ken128 的回复
不是各翼面的问题,
也不是左右重量不平的问题,

这算是找到问题的根本了。对于固定翼,如果在舵面设置正确的前提下,起飞后向左或向右滚转坠落,基本就是失速(前拉螺旋桨机还有可能是发动机右拉不够而向左滚转)。

对于LZ这个大鸡,增速起飞尤其重要,强烈建议使用小舵面控制,其实有很小的舵量就已经能很好控制飞机了。同时,建议首飞前在地面先将鸡鸡拿在手里并垂直地面,推全油门,感受一下最大推力与鸡鸡重量之间的差异,这样好让你知道富余推力有多大。鸡鸡正常平飞时是不需要太大推力的,但在救机情况下,富余推力越大,你救机成功的几率就越高,同样起飞失速的几率就越低。

这么个大鸡炸了真是可惜了

网友:
看你这样子是新手玩涵道吧。。副翼反舵了,新手涵道必炸是个不破的定律

网友:
看视频应该是失速

网友:
自已說的都沒有問題,難道會有鬼嗎? 說不是副翼反,我看應該就是, 飛前檢查以為舵面都可以動就認為是好的,心裡沒有認真去想打左副翼時,左舵是向上還是向下, 非常非常多人就真的犯了這個錯誤,包括老手也一樣. 都已經跑了那麼遠了, 為了要閃右邊的樹,就猛向左打,結果很快的就右翻,如果兩邊動力不同也不會這麼快翻, 失速就更不可能,要不就交給飛航安全委員會去調查一下囉!!

网友C:
不像是失速,失速应该是扎地,你的是直接又倾斜挂掉了。
我估计是动力问题,右边动力没了直接右倾斜了,还有可能是接收问题,失控保护或者接收问题,我看起飞很稳,不存在失速吧。

网友:
看下左右涵道是否推理平衡 我p38就是双发推理不平起来侧翻就炸  和你这炸像一样

网友:
我也购买了此机C17,,不知兄弟用的是什么电机和电池啊?。。。

网友:
我遇到过……朋友飞我的ME262同样一模一样……是因为起飞拉升迎角太大,飞机太重,速度又没完全起来,所以起飞瞬间失速了……呵呵!下次滑跑满油门后记得轻拉升降,其实只需要拉一点点,或者说是碰着升降它就能起飞了……以小角度做起飞阶段的爬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像是失速,失速应该是扎地,你的是直接又倾斜挂掉了。
我估计是动力问题,右边动力没了直接右倾斜了,还 ...

呵呵,确实是失速!双发或者多发的失速都这样……我ME262已经这样炸了俩机了!都是别人看我飞觉得好飞,非要试试……不过也好,我隔段时间就能有套新空机也不错!哈哈!

网友(2013-12-10):
你靠跑道的右侧起跑,应该往左边副翼才能进入航线....可是飞机是往右边转..........

网友:
修修补补 期待下次视频 飞机确实挺大~  动力够不?

网友:
看着像速度不够就拉起,然后进入螺旋失速

网友:
阿兵哥狂跑 !

网友:
希望爽飞  帮顶

网友:
副翼反了?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D:
妹子跑步姿势亮了 飞前应该测试舵面了吧 机翼有没有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