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飞super cp 3轴有温漂现象么?

楼主(2013-09-21):
入了super cp有刷,飞了15个电了,发现个有趣的现象:尾巴锁的很紧,一根棍,但悬停时飞机总是向后飘,怎么调节十字盘连杆都无效。不管把十字盘调的多歪,悬停的时候十字盘都会自动水平,但还是会向后飘。
后来我发现个有趣的现象,只要飞2分钟,然后断电,再对频再飞就完美了,悬停不会向后飘了,脱控5秒以上一点儿问题没有。

预热了就好了,有遇到同样现象的么?

最后晒下两只小机

网友A:
楼主说一下飞scp和ncpx的手感和感觉吧。在纠结小飞机中…

网友:
高手据说都是通电等一会在飞的

网友:
我的也朝一個方向飄重新上電又好了~   尾巴老是溫飄治不好

网友:
主板上有个感度调节螺丝,天那个试试。我的scp尾巴往右温飘,不知有什么办法调好。

网友:
我对频就飞。没有楼主的情况。也不飘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一下飞scp和ncpx的手感和感觉吧。在纠结小飞机中…

scp肉,就是有点反应迟钝的感觉,尾锁的很紧,但打舵反应慢。所以控制起来都要有更多的提前量。
ncpx非常直接,跟手,指哪打哪的感觉。但我的ncpx总是有点儿金鱼尾和双桨,有点儿不爽。

总之scp和ncpx手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水平有限,就会悬停和简单航线高手指正

网友B:
我的有双奖 没有温飘  顺便问下  有刷电机 多少个架次基本就需要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一下飞scp和ncpx的手感和感觉吧。在纠结小飞机中…

这款飞机不错,有大机的手感 霓辉H377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有双奖 没有温飘  顺便问下  有刷电机 多少个架次基本就需要换了?

ncpx的20个起落原厂电机就完蛋了,换了网上15元一个的副厂的,也20个完蛋了。现在我把飞行时间控制在3分钟以内了,希望能持久些
主电机不是说挂就突然挂,而是最后几个电发现慢慢无力,金鱼尾越来越严重,飞行品质越来越差,然后换主电机就好了。这个过程是在让人蛋碎

scp刚飞了15个电,目前状态相当好,不知道能撑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ncpx的20个起落原厂电机就完蛋了,换了网上15元一个的副厂的,也20个完蛋了。现在我把飞行时间控制在3分钟 ...

我飞了上百个架次了 炸鸡无数。什么都没换。现在鸡况不错,就是好像有点点双桨,声音飞起来不清脆,嗡嗡的。小鸡双桨好调不?

网友:
正常,我的一直尾巴右飘

网友C:
楼主的SCP是刚入的么? 据说新版电路针对烧MOS的问题做了一些调整,楼主看看你的接收板背面是不是加了一颗电解电容上去?

接收板上的舵机6脚mos型号应该也换了,麻烦楼主看看你的是不是换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SCP是刚入的么? 据说新版电路针对烧MOS的问题做了一些调整,楼主看看你的接收板背面是不是加了一 ...

没错,跟图上的一样,有个大大的电容我的是9月11号taobao上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一下飞scp和ncpx的手感和感觉吧。在纠结小飞机中…

不要买scp。。那个低压保护很头痛的

网友:
诡异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要买scp。。那个低压保护很头痛的

什么意思????请教。目前飞80-尾巴斗。相上无刷

网友:
我觉得应该问有没有不温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跟图上的一样,有个大大的电容我的是9月11号taobao上买的

这样看来基本能够确定之前SCP插电池烧MOS应该和冲击电流有关了,加一颗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吸收插电那一瞬间的冲击电流..我的是老版,没有这个电容,回去自己焊一个上去,买了10颗mos管还在路上,准备全部给换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要买scp。。那个低压保护很头痛的

是啊,听说要自己改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听说要自己改主板。

我的2台都是这个问题,头痛的很,有一台主板被自己改坏了
现在加入120去了

网友:
和我二月份买的SCP比较貌似没有发现加什么电容。另外加电容和防止烧MOS管没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意思????请教。目前飞80-尾巴斗。相上无刷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0516
这个帖就是说低压保护问题的,很头痛的

网友:
十字盘的连杆长度调过后  再接电又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