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里面的干电池可以用锂电代替吗

楼主(2013-09-21):
请教下前辈们,天地飞7可以遥控7通道以下的所有飞机吗?还有用干电池比较费钱,想换锂电,请问锂电的电压在3.5--6V这个范围内都可以啊,哪个锂电的品牌比较好啊,劳烦前辈们解说以下

网友A:
没用过天地飞,按你说的电压用1s或2s锂电都可以,不需要什么品牌,上淘宝找专门卖普通电池的店铺,看评价好容量足的买就是了。我的dx8就是淘宝上自己配的电池,很好用。电池组你要定啥样的他给你做啥样的。

网友:
当然可以用锂电池,8C放电的那种,牌子就买DHD控电就好。

网友B:
我的DSX9X和DSX11X均是用的3S锂电工作的。不过串接了两个二极管降压和指示准确用。

网友:
我们的控早就用锂电代替了~控电很便宜的,不过提醒一下要搞清楚每个控的工作电压喔!

网友C:
想问控是6V的该怎么配锂电?

网友:
最好买控的时候让店家搭配。

网友:
我买控时也是一起配的锂电,很方便。如果你已经买控了想再配电池,那就找有卖你用的控的卖家让他帮你配就行,现在很多遥控都有现成的锂电池卖

网友:
可以用单节锂电池,我以前一直用

网友:
可以用锂电池

网友:
想用天地飞7遥控器飞别的7通以下飞机,必须要配它自己的接收机,否则会用不了的。至于控电,淘宝上有卖天地飞7专用控电的,可以直接买来用。

网友:
2s的锂电就行了。牌子吗,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天地飞,按你说的电压用1s或2s锂电都可以,不需要什么品牌,上淘宝找专门卖普通电池的店铺,看评 ...

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DSX9X和DSX11X均是用的3S锂电工作的。不过串接了两个二极管降压和指示准确用。

谢前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控是6V的该怎么配锂电?

6v的配2s锂电问题不大,电子元器件的标称的耐压范围是有一定范围的,一般都比控标配电池电压高一些,因此高出一两伏不会有啥问题。

网友:
如果是6V,用2S锂电8.4V,最好串接三个二极管,因为每个二极管压降是0.7V,3*0.7=2.1V。包括显示应该不会出现很大误差。

网友:
不是有卖控电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