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ArtCAM可以模拟机械运动,看看是否干涉不?

楼主(2013-09-21):
如题 谢谢阿

网友A:
ARTCAM不行。用SOLIDWORK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TCAM不行。用SOLIDWORKS吧

SW可以仿真我是知道的

主要是我贪图artCAM出刀路快

想用artcam,就是不知道这个能不能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SW可以仿真我是知道的

主要是我贪图artCAM出刀路快

ARTCAM倒到SW立面仿真嘛。。用STL都可以。

网友:
Artcam不能预测干涉,一般ARTCAM的做的东西也用不着预测干涉吧?
Powermill可以预测碰撞干涉。

网友:
我也是用SW做运动干涉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