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直升机 怎么改装成无副翼的?详细讲解一下主轴三角盘的机械部分怎么弄(本人quick

楼主(2013-09-21):
如何 改装机械部分,,,在原有基础上  不用买改装件的情况下,,,,给张特写图片也可以~~~感激不尽

网友:
各种结构不一样,所以不好说,

网友A:
改旋翼头和三轴陀螺仪吧?

网友:
简单哦::

600 直升机 无副翼 相位臂,600FBL,控制臂 全新的。 编辑宝贝标题

45.00

再买::
全球首创:错层式 700级、带横轴减震的 四浆旋翼头(油机用)
编辑宝贝标题

————就能 搞定———(连杆 得自己 配置合适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旋翼头和三轴陀螺仪吧?

嗯  不过电子部分不用急,,,现在就愁机械部分是否可靠。。。。不知道有没有有经验的帮忙看看。。。。。

楼主:
这是我改的,,,,不过不知道可不可靠。。。。我把原来副翼的那个控制臂 利用了一下。。。求大神鉴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