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KV 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13-09-21):
我目前用的是 V3508 380kv  唐XX的1555 桨  四旋翼 带 6S 5000mah电池 机架是 飞越 650 铂金30a

挂 6S电池 升空几分钟下来 电机就烫手。

挂3s 电池 升空 下来电机温度 很低。

请问一下这个是桨大了 还是 轴少了?

令人费解,。。。

网友:
380kv有可能不兼容6s。电压大了

网友A:
你好,可以使用6S的,推荐6S搭配1238桨! 我们测试用dji的1555桨也可以使用,但是负载重量不要太大,效率也不错,V3508建议飞行器重量 6旋翼 3.6kg以下.

网友:
负载太重

网友B:
我配置和你差不多,4108 380kv 6s,用1555也是很烫,换回1238了,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可以使用6S的,推荐6S搭配1238桨! 我们测试用dji的1555桨也可以使用,但是负载重量不要太大,效率也 ...

看样子 这电机根本不能上6S

380KV 上1238桨 不会大材小用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配置和你差不多,4108 380kv 6s,用1555也是很烫,换回1238了,温热。

我也是x4108s 380kv 唐**1555浆,狮子6s4200 飞越650,机重2.3kg,悬停25分钟,电池能冲进3800毫安,电机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x4108s 380kv 唐**1555浆,狮子6s4200 飞越650,机重2.3kg,悬停25分钟,电池能冲进3800毫安,电机 ...

你 1555 温热? 电池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