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能不能换360

楼主(2013-09-21):
450直升机325的桨能不能直接换成360的桨   桨效应该增大   悬停时间应该增加    大虾们说说

网友:
不就是改480吗

楼主:
什么都不改   只换桨

网友A:
试过
结论是
尾管一定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
结论是
尾管一定要换

为什么   详细说说

网友A:
主桨桨尖已经接近尾桨的上方了,气流会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桨桨尖已经接近尾桨的上方了,气流会干扰的

桨效有没有变化

网友:
肯定要加长尾管,不然万一变形直接打尾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效有没有变化

大桨的?当然啦

楼主:
详细说说   详细说说

网友:
会自宫!小心!!!

网友B:
试过,什么事也没有,稳些,迟钝些,但不会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什么事也没有,稳些,迟钝些,但不会省电

谢谢了   谢谢了   送酒一壶

网友:
锁尾会差一点吧,而且升降舵往后打同时负螺距有可能打到尾桨

网友:
靠,头像打擦边球啊~

网友C:
你头像是男的还是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头像是男的还是女的啊

美女一枚

网友:
加长尾管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女一枚

这还美女,霉女吧。

楼主:
我的JJ是皮传的   加长尾管不好搞  另外 尾桨是不是也要加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谢谢了 送酒一壶
为什么不会省电 桨效增大了 应该增加滞空时间了

网友D:
换345,飞越有的卖,降1T齿就行了。最多换个加长尾桨,加了3mm的,别的不用改
改480不是太好看

网友E:
估计要好舵机

网友F:
345的桨很好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9156

网友G(2014-02-24):
改尾管放心,加长皮带已经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