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 怎么检查锁尾是否工作?

楼主(2013-09-21):
翻帖子,看到有位dx这么说:

02S油门在最低位置时斜盘舵机是不会随着机身倾斜而摆动的,但是锁尾舵机却会工作,很奇特的设计,上电后拿在手里晃动,锁尾舵机也会不停的动作,这对舵机寿命不利,好处是可以在不转的情况下拿在手里晃动来观察锁尾是否正常工作。
看你的图片,貌似尾巴的中立点没调对,舵机拉杆应该调短一点儿,让两片尾桨之间有一点儿夹角。

现在我的02s是起飞直接进入自旋,我只能靠调节拉杆和控上方向微调,但是总调不好。

看了这个帖子后试了下,拔掉电调接口,开动油门,手左右转动JJ,发现锁尾舵机没有任何动作,直接打方向舵,尾舵机有相应动作。

D7e控,G大固件,陀螺仪感度60,2636HD陀螺一体,加电自检后红灯熄灭。

这会是什么情况?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陀螺仪必须设到7通道,我xx那个oo,一直设在5通道,所以一直无法锁尾,我日了!

楼主:
还挂了个舵机,晚上有事干了~~

网友A:
呵呵,自检后红灯熄灭就已经是提示通道设置不正确了,正常是红灯常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自检后红灯熄灭就已经是提示通道设置不正确了,正常是红灯常亮的。

谢谢,涨姿势了哈

网友:
你那在手上左后晃一下,看看尾舵机会不会动,动的方向是不是真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