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天线DIY

楼主(2013-09-21):
用了D10几个月,发现用AR6110接受时有失控现象,于是把D10
的天线改装了一下,换成SMA标准接头,用14dbi的天线测试过,距离至少增加一倍。

网友:
怎么改的

网友:
天线改装了一下,怎么改的?

网友A:
细节图在哪?

网友B:
天线增益是牺牲发射角度的,增益越高角度越小,还是用2分贝天线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增益是牺牲发射角度的,增益越高角度越小,还是用2分贝天线比较安全

对的,天线增益越高,辐射角度越窄,不过飞飞机的时候一般天线都对着飞机,高增益天线应该没问题,不过14dbi的天线太长了,我一般也就是用3dbi的天线。高增益天线留着备用,另外改装的最大好处是以后可以加装2.4G的功放,比用433的切糕成本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节图在哪?

其实很简单的,拆掉原来的天线,记得把那个能旋转的部件去掉,然后把原来天线的支座锯掉一截,D10高频头是用ipx接头的。买条ipx转sma的线装上去就可以用标准的2.4G天线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感觉14dBi确实太....大了

楼主:
其实平时用6dbi的,14dbi的是路由器上的

网友:
高手如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