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的2D云台和大疆的2D有什么区别呢,价格差好多?

楼主(2013-09-21):
想问下用过的模友,区别在哪里,***的话有果冻吗,还有就是能在
遥控器
上设置开关录制的功能吗?

网友A:
飞越无刷云台是不是小毛病挺多的啊,电机质量怎么样?

网友B:
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网友C:
其实奥拓和宝马7也都是四个轮子,也都能开。只不过性能和故障率不一样而已。

网友D:
果冻与否,最关键的还是取决于你的摄像机

网友E:
关键是你的飞机飞得稳不稳,不稳的话,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F:
其实我更想用diy无刷云台和dj狗思来做对比,就是屌丝版和土豪版

网友G:
阅题,自问自答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