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买什么床好 WM210 神机CM615 BV20L-1

楼主(2013-09-21):
价钱都在4000左右,请大家指教一下,买哪种好,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新的6128才7-8千,二手的也就3-4千,工业机那叫削铁如泥

楼主:
你好!是哪种6128,好像有CQ6128,你说的是哪个厂生产的,或是什么牌子的,谢谢!~,

网友B:
工业机定位就是放车间里的,弄回家不协调,6128都一样的东西就好像6132 6140,比较好的机床厂就那么几家,大连沈阳济南什么的,家里用就买个家用机床就行了210就挺好的,神机的定位是作坊式加工点精度不高成本低适合大批量生产,所以价格便宜。我劝你最好别买,人家得定位就不是diy精细活的,我买的神机的铣床后悔了,不是说不好而是不适合diy。你开加工点可以考虑家里用还是算了

网友B:
小作坊加工的东西当然没精度用的设备当然也是以能出力抗折腾为设计标准,我买的那个铣床做工是真不敢恭维,立柱导轨用手摸都能试出来不平一旦加工中机头一升降铣刀位置就变了铣出来的面不平,塞铁是刨出来的而且刨削进给量很大,条文清晰可见,楼主要是想买个抗草能出力大进给量削铁如泥的床子你就买神机,我那铣床就是40的机夹刀下刀6mm跟切豆腐似的。你要是想要做工好,加工出来的件精密你还是趁早别买

网友C:
西马特 SU1

网友D:
只要家里能放下,就买工业级别的。

网友B:
最近也看好小车了本来打算WM210后来发现BV20齿轮传动不错也想买再后来发现CJ,250好..就是太重了180KG 300多斤重太吓人了,感觉还是BV20合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