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电池 胀气有点严重了 大家看看还能不能用

楼主(2013-09-21):
  以前才用了一个月不到是微鼓 现在有点严重了,也没过充过放, 电压正常 ,会不会 充电充炸了  好担心 ,大家吱吱招吧 。难道又要换电池 。别说用针戳哦

网友:
怎么会涨那么大哦。我的没这种情况。

网友:
都说狮子的不好

网友A:
我的也一样。

网友:
我也有个电池这这么胖的。。还有一个炸机的时候有一片变形了。。飞的时候油门大点电显就叫。。。

网友B:
只是胀气没事的,我的也胀气了,但是要分清楚是不是鼓包了哦,胀气是飞机高速运动时进去空气了,一般没事,就怕鼓包了

网友C:
lipo保存真不容易.可能电池电量不在3.8放着放着就大肚子了。我最初的时候几个电池都怀孕了,很是惊奇。后来明白可能是因为我充电了没用放着涨了。现在电压不在3.8的电池放超过两天都很担心出情况

网友:
电池 严重胀气不能用

网友D:
中央都脹起來了!是有點嚴重了,就算充飽電因該也很快放完了!

网友E:
涨了,还要看看内阻有没有升高,如果涨了又升内阻,那电池基本就是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胀气没事的,我的也胀气了,但是要分清楚是不是鼓包了哦,胀气是飞机高速运动时进去空气了,一般没事, ...

什么是鼓包   我这个不算鼓包 吗?   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一样。

你的也会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po保存真不容易.可能电池电量不在3.8放着放着就大肚子了。我最初的时候几个电池都怀孕了,很是惊奇。后来 ...

我也没长时间放  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开始微鼓了  当时只是飞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央都脹起來了!是有點嚴重了,就算充飽電因該也很快放完了!

以前一个电飞7分多钟吧  现在没计算过时间  。 等有时间我看看 放电给会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涨了,还要看看内阻有没有升高,如果涨了又升内阻,那电池基本就是没用了。

内阻 到是不知道 我用电显试 和以前差不多 也没什么变化

楼主:
主要是电池太鼓了  我怕充电的时候 爆炸 那就损失惨重  我的B6充电器  平衡插板  ,而且还在电脑旁边。。。 哦,最主要的还是不要伤到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是鼓包   我这个不算鼓包 吗?   还好。。

鼓包就是电池膨胀了,比较硬,胀气是飞行的时候螺旋桨把空气压进去了,比较软

网友F:
螺旋桨能把风吹进电池里,让电池胀气?大哥,这是真的?*_*!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只是胀气没事的,我的也胀气了,但是要分清楚是不是鼓包了哦,胀气是飞机高速运动时进去空气了,一般没事, ...

胡说八道。别误导新人了行不?

网友H:
要是根据楼主所说这电池是正常使用而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能是这批次的电池里面的电解液过多,生产时没控制好量所导致的,比喻轮胎充气太多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只是胀气没事的,我的也胀气了,但是要分清楚是不是鼓包了哦,胀气是飞机高速运动时进去空气了,一般没事, ...

这个 牛逼!!!!!!!!!!!!!!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胡说八道。别误导新人了行不?

我木有胡说好不好,我的电池有胀气的有鼓包的,胀气的放置一段时间或者自己用手压压气就跑出来了,鼓包的捏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 牛逼!!!!!!!!!!!!!!

我之前飞过小小鸟,几次下来电池就胀气了,不过一个月没有玩,自己就好了。鼓包和胀气不一样,鼓包比较硬捏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胀气没事的,我的也胀气了,但是要分清楚是不是鼓包了哦,胀气是飞机高速运动时进去空气了,一般没事, ...

神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鼓包就是电池膨胀了,比较硬,胀气是飞行的时候螺旋桨把空气压进去了,比较软

我的就是比较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旋桨能把风吹进电池里,让电池胀气?大哥,这是真的?*_*!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是根据楼主所说这电池是正常使用而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能是这批次的电池里面的电解液过多,生产时没控制 ...

恩 ,那还能继续使用吗? 我想以后会更胀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那还能继续使用吗? 我想以后会更胀吧。。

你吧电压放到3.8放半个月看看吧,我的1800的电池半月没用里面的气自己跑出来了,怎么也是玩了一年了,不会那没根据的事骗你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鼓包就是电池膨胀了,比较硬,胀气是飞行的时候螺旋桨把空气压进去了,比较软

螺旋桨能把空气压进电池里去?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螺旋桨能把空气压进电池里去?长见识了!

这个是我无聊的时候放小小鸟发现的,小小鸟的设备全部外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木有胡说好不好,我的电池有胀气的有鼓包的,胀气的放置一段时间或者自己用手压压气就跑出来了,鼓包的 ...

我说你胡说是指螺旋桨能把空气吹进电池当中,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Lipo电池都是密封包装的,外界空气根本不可能进去(透过包皮的薄膜分子进入,这个不在我讨论的范畴)。所以你才会看到胀气,如果电池不是密封的,那么即便电芯因为过充过放导致产生化学反应而生成气体,这气体也直接排到大气中了,何来胀气一说?

所以,要胀气,两个条件必须满足:1. 过充过放或者电池本身质量不好导致内部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气体;2. 电池包装密封。二者缺一不可。既然电池是密封的,你螺旋桨的风就不可能吹进去。

先把基本的自然规律搞明白再来帮助别人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鼓包就是电池膨胀了,比较硬,胀气是飞行的时候螺旋桨把空气压进去了,比较软

亮瞎我的眼睛    电池还能压空气进去???

网友:
能不能用 看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吧电压放到3.8放半个月看看吧,我的1800的电池半月没用里面的气自己跑出来了,怎么也是玩了一年了,不会 ...

恩 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说你胡说是指螺旋桨能把空气吹进电池当中,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Lipo电池都是密封包装的,外界空 ...

恩 学习了  ,电池我没过冲过放  ,我有两个狮子 两个酷点电池 ,  两个狮子胀气 , 两个酷点的没涨, 而且是差不多时间买的 。  那就是你说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我试试吧

哎,你就按我的方法试试看吧,至于电池是密封的这个我当然知道,但是电池并不是完全不透气的哦,还有我说的是螺旋桨产生的***的对流,把空气压进电池包装皮里。不是螺旋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涨了,还要看看内阻有没有升高,如果涨了又升内阻,那电池基本就是没用了。

请问怎么样测量内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胀气没事的,我的也胀气了,但是要分清楚是不是鼓包了哦,胀气是飞机高速运动时进去空气了,一般没事, ...

经典回复!

网友K:
安全期间最好别用了,如果只是悬停还可以用用,注意控制时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安全期间最好别用了,如果只是悬停还可以用用,注意控制时间就行

恩 ,我就飞航线 和悬停,温柔飞行。 时间用电显控制 3.7 报警 下来还有3.9 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胀气没事的,我的也胀气了,但是要分清楚是不是鼓包了哦,胀气是飞机高速运动时进去空气了,一般没事, ...

本年度神回复,没有之一!

网友:
空气能压进电池里,真是笑掉大牙的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说你胡说是指螺旋桨能把空气吹进电池当中,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Lipo电池都是密封包装的,外界空 ...

第一个条件应该增加一个:满电长时间存放。

我现在要是充满电了绝不敢放着超过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L:
第一个条件应该增加一个:满电长时间存放。

我现在要是充满电了绝不敢放着超过一天

虽然我没有这么干过,但据说如果电池品质不错的话,满电存放一周问题不大。

网友(2013-10-22):
狮子,习惯了就好,我的也这样,现在用摇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胡说八道。别误导新人了行不?

这理论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