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垃圾铣重新做立柱、升降系统,成为一台真正自制铣床。

楼主(2013-09-21):
上次用钻立柱做铣床,用一般白钢铣刀时基本没有问题,刚性还能免强可用,但是用直径大的飞刀就明显感觉刚性不足,干脆来个彻底改做,重新自制立柱底座,升降系统也重做,行程达200mm。
用100mm槽钢做立柱,首先铣平端面。

楼主:
立柱三围照,底座是用20mm厚铁板做。

楼主:
铣锯片钝了,用手锯将铜滑块一分为二。

网友A:
小铣不错,立柱单薄了点

楼主:
在槽钢内灌满水泥,安装好试铣,效果还满意。

楼主:
力求美观一些,用铝板将主轴封闭起来。

装了两支1wLED灯,利用主轴固定架铝块做散热器。亮度很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铣不错,立柱单薄了点

灌满水泥以后就成了差不多100x100mm的立柱,不算单薄了。

网友B:
摇臂钻的立柱都不能做铣

网友C:
楼主牛人,请教下你的T槽工作台是自己做的吗?如果是的话能教教我吗?貌似整个十字滑台都是你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牛人,请教下你的T槽工作台是自己做的吗?如果是的话能教教我吗?貌似整个十字滑台都是你自己做的?

几乎所有部件都是自己做的,T槽工作台、十字滑台等在这里看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0412

网友:
铣的东西漂亮

网友D(2013-11-29):
潜水基本看你和888的铁,慢慢中毒,我做IT的,以前从没接触过这行,但是现在有要自己做个铣床和小车床的想法了,能和您讨教几个问题么:
1,这个电机看起来好小,我想在钛上钻2厘米直径15厘米深的孔,钻得动么,如果不行要用什么电机?
2,非要变频器么,通过换皮带轮可以有几个转速?

网友:
又想到个问题,您那个纺织机导轨的帖子我看了七八遍,慢慢的明白点了,可以把这个槽钢立柱接到那个小车床上,利用上那个托板么?省下一个托板多好

网友E:
这个太厉害了,非常漂亮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
这下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潜水基本看你和888的铁,慢慢中毒,我做IT的,以前从没接触过这行,但是现在有要自己做个铣床和小车床的想法 ...

钛材料是不是很硬?本人没有触摸过,八十年代初曾用飞机铝板做音响面板,强调很高,但不硬很容易钻孔而且不粘钻头,不知道是不是是就是钛。我的电标称500w36V,跟常见电动车电机好象不一样,它的转速是2050/分,现在只用30V供电。
如果有500W电机是可以钻20mm孔,但是要分步钻,先用小钻头,渐渐换大钻头,不过150mm深恐怕很难搞,小钻头没有那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太厉害了,非常漂亮

谢谢支持。

网友F:
立柱后面开着,怎么灌注水泥?

网友G:
好强大。无动力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H:
羡慕!楼主牛人,有时间了也操练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立柱后面开着,怎么灌注水泥?

呵呵,看来你是从来没有亲手做过泥水工,曾看过泥水匠墙面批荡吗?墙壁垂直却能抹上一层20多mm的水泥也不会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强大。无动力的是什么电机

应该是初期电动机的直流电机,输出轴与现在的不一样,它前端没有反牙,只是D形轴。转速比较低是2050/分转。

楼主:
引用 网友H:
羡慕!楼主牛人,有时间了也操练一番

自己做虽然辛苦,但是乐在其中。

网友I:
做的真漂亮!
个人觉得在合适的部位喷上漆会更加漂亮,比如立柱 Z轴主轴那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的真漂亮!
个人觉得在合适的部位喷上漆会更加漂亮,比如立柱 Z轴主轴那一块

立柱那块黑色的铁板是导轨基板,两旁是导轨滑行面。不能上油漆的,

网友:
钛合金很难加工,打那么大的深孔。。。如果是通孔的话,建议线切割。

网友(2014-01-30):
引用 楼主:
几乎所有部件都是自己做的,T槽工作台、十字滑台等在这里看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 ...

太漂亮了,建议楼主做个推广教程,估计坛子里会出现很多车个小铣的仿制版,就像您的那个车床。

网友(2014-03-13):
好东西必须顶一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摇臂钻的立柱都不能做铣

迟到的回复  嘿嘿    液压锁紧摇臂钻的立柱大臂包括主轴箱做铣都可以用   但是钻床主轴扛不住   同样是50   Z3050的主轴外径80    X5045的主轴大概是200左右吧   具体没注意     这就是钻和铣的差距呀  兄弟

网友(2014-10-13):
高手!看了N遍了

网友:
高手,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如此境界

网友J:
请教一下,无动力主轴 和 有动力的主轴 区别在哪里?

谢谢!

网友K(2014-12-04):
引用 楼主:
力求美观一些,用铝板将主轴封闭起来。

请问这个电机转速是多少的啊?需要和车床一样调速吗?请问用雕刻机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无动力主轴 和 有动力的主轴 区别在哪里?

谢谢!

有动力主一般称作电主轴,主轴内带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这个电机转速是多少的啊?需要和车床一样调速吗?请问用雕刻机可以吗?

我用的电机是36v、500w、2050转,但是电压只是用到30v所以估计实际转速是1700---1800转,皮带轮用3:1减速,没有用调速控制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电机是36v、500w、2050转,但是电压只是用到30v所以估计实际转速是1700---1800转,皮带轮用3:1减 ...

那么晚还不睡觉啊?那请问转速过高可以吗?想请问下用木工雕刻机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么晚还不睡觉啊?那请问转速过高可以吗?想请问下用木工雕刻机可以用吗?

还有就是电压你是用电瓶吗?还是用什么调节电压?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电机是36v、500w、2050转,但是电压只是用到30v所以估计实际转速是1700---1800转,皮带轮用3:1减 ...

能说下您铣床的规格吗?立柱到转头多少MM?十字托底下上面多长?行程与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能说下您铣床的规格吗?立柱到转头多少MM?十字托底下上面多长?行程与多少?

还有上面的那个导轨多长?立柱多高?盒子是什么规格的铁皮?今天买材料回来了。想仿你的。

网友(2015-01-07):
漂亮,有制作加工过程吗

网友(2015-03-28):
你好我是个业余爱好者,想自己弄个小床
问下主轴的轴套是起什么作用的?
不用轴套两头直接加轴承可以吗?
我看你做的第二个车床也有着个东西

网友(2015-07-03):
引用 楼主:
在槽钢内灌满水泥,安装好试铣,效果还满意。

马师,闲暇的时候能否出个帖子,详细地介绍下立柱和底座的安装,怎么样才能保证垂直度呢?
还有十字工作台,如何保证很好的正交垂直度?
非常喜欢您的小铣,简约大方,实用!希望我们这些小白能从您这多学点,嘿嘿,感谢!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好强,电动车的电机都用上了

网友(2015-12-03):
什么牌子的铣床好啊

网友:
业余条件下能做这么好,“强人”LZ一定务性极高而且很有耐力,否则不可能完成作品。

网友:
立柱槽钢焊接,容易变形。

网友(2016-05-27):
好贴,再鼎一次。

网友:
高手啊,只有厚着脸皮看看了。

网友:
lz  托板行程给介绍一下呗

网友(2016-07-07):
问下大神,如果只做个专门铣铁的用什么电机比较好?主要铣小键槽。

网友(2019-02-10):
做的越来越好值得借鉴。

网友L:
引用 楼主:
力求美观一些,用铝板将主轴封闭起来。
结构显得很紧凑真不错!

网友M:
楼主是高手做得非常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