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775低速电机还需要装减速箱吗

楼主(2013-09-21):
小弟的船是2米长30cm宽,15cm高的货船,有载重玩,可以装130多斤,

网友A:
这么大的船是自己做的?上个照片或者视频欣赏一下如果全油门时你都觉得船的速度不是很多快那就没有必要装减速箱

网友:
不用做了   转速那么低  再减速   就开不动了

网友:
不使用减速直接驱动的的话也可以,但是扭矩太大造成消耗电流大,电机太热,耗电量增加,一般一组电池也就用半小时左右。建议,最好还是使用减速装置,减速比3:1左右。这样的话:消耗电流小,电机不热,一组电池可用三四小时。

网友:
再就是航行速度不会降低,会有大的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来看看

搜帖子"福州砂船"就能看到图片里面还有多段视频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来

搜帖子"福州砂船"就能看到图片里面还有多段视频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船是自己做的?上个照片或者视频欣赏一下如果全油门时你都觉得船的速度不是很多快那就没有 ...

搜帖子"福州砂船"就能看到图片里面还有多段视频欣赏

网友:
总体来讲:电机与传动轴直联转数因水的阻力下降很多,比例速度无法得到保证。有条件还尽量采取减速措施(机械方式),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D:
同样双775电机 一米二的船  加不加减速组呢
在一个问题是 这样的动力 要用多大的桨合适呢 如果按比例来看的话 大概要用80mm桨径的桨 可是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双775电机 一米二的船  加不加减速组呢
在一个问题是 这样的动力 要用多大的桨合适呢 如果按比例来看 ...

做模型还是以自己做为主,有无限的乐趣、酸、甜、苦、辣五味具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双775电机 一米二的船  加不加减速组呢
在一个问题是 这样的动力 要用多大的桨合适呢 如果按比例来看 ...

1米2不用加减速箱了,这样的船配个32左右的桨就够看,80的桨要去买金属桨了

网友:
是1.2m还是2.0m  载重130斤  775的电机最好装减速齿轮箱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