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明白,桨的安装方式

楼主(2013-09-21):
桨的截面是一边厚一边薄,为什么迎风面是用桨厚的一面,如果是薄的一边在前,切风阻力会不会小呢,还有暴桨声是不是会变

网友:
  涡流~ 喘流~

网友:
楼主应该去补一补机翼的基本知识!

网友:
你试试就知道了撒,记着发帖告诉我们。

网友:
楼主还是要了解下空气动力学呀

网友:
OMG。。。尖头在前阻力更大,何况只需要一点迎角,或者说螺距,就能让气流从你的尖头翼前缘开始分离,然后整个上翼面都会沉浸在愉快的涡流中,你会发现无论旋翼转速有多快都不过是块旋转的砖头。。。

网友A:
你想一下水滴的形状就知道哪边阻力小了

网友:
拉长的水滴,楼上跟我想的一样

网友:
如果反装,将带给你暴震

网友:
楼主补课去学习流线型 的概念……

网友:
我就装翻过,不是过意的,是不小心装反的

网友:
楼主以为桨是切菜刀,大砍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一下水滴的形状就知道哪边阻力小了

呵呵,典型的常识性错误。有空找一找高速摄影中的下落水滴照片看看。

网友:
同意LS,水滴下落的视频在此http://weili.ooopic.com/weili_10606332.html

水滴下落过程中呈球形,原因是其表面张力的效果远大于空气阻力效果。而对于固态物体的空气阻力,其遵循的是流体物理学,椭圆头部和尖锥型尾部的空气阻力最小

如果不考虑上述阻力因素而直接把现有直升机大桨反装的话,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震颤,薄端在前会使大桨在有迎角的时候,空气阻力作用在大桨上会使大桨迎角加剧而产生迎角发散现象,结果就是稍微有一点迎角大桨就会产生剧烈的震动,LS农二哥所说的暴震指的就是这个

网友:
LZ问这种问题让人情何以堪

网友:
这个跟阻力没关系,直升飞机的旋翼截面跟固定翼飞机的机翼要有一定形状的机翼截面是一样的道理,专业叫翼型。有翼型才会有升力,翼型迫使气流沿翼面上下面的气流速度不一样,当气流速度不一样的时候,上下翼面的气体静压不一样,在压差的作用下就产生升力。你可以看到,对于非特技飞机,机翼的上表面是曲线,下表面是平面,即使机翼没仰角也会产生升力。对于特技飞机是上下两个面是对称曲面,这是零迎角时是没有升力的,但是当有一定仰角时就会有升力了,所以当飞机倒飞时,只要相对仰角是正的就会产生升力。另外,至于为什么厚的地方在前那是因为空气动力学上有边界层分离这一说,厚的在后面的话,气流流经后端时流场方向***变化很容易产生边界层分离,使气流在机翼表面产生漩涡而不是沿着机翼表面流动,这样旋翼上就会没有升力,这学名叫失速。

网友:
LS真专业

网友:
18楼正解!你所谓的厚薄其实就是翼型!厚的在前薄的在后才能产生升力!

网友B:
以我的理解,哪边厚薄不是重点,重点是桨根必须固定在前方,变距才会省力
既然固定点在前方,前方受力较大所以也要做得比较厚点

网友C:
你的直升机旋转时是顺时针旋转,装桨必须让桨的厚面超前,用厚面来开阻力,看懂看不懂我不管

网友D:
差不多就行 木片照样飞

网友E:
空气经过桨叶,由于桨叶翼型造成空气流动速度不—,就形成升力,包括向上向下。

网友F:
应该理解出入模友,但是模友也要努力学习后再发问。